单片机按键控制程序开始结束

楼主:
大佬们看看为什么这个程序只能按一次开始,后面按它就没用了。怎么能做到按一下开始按一下结束

网友A(2021-05-11):
用一个按键操作的话,只能用计数的方法,根据计数值:1.。。;2.。。。。;3.。。完成各相关的动作。根据需要确定最大计数值,在最大值时在适当的地方清计数值。

网友B:
#include<reg52.h>

sbit key=P3^2;

bit flag=0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cnt)
{
        while(--cnt);
}

void led()
{
        if(P0==0xff)
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delay(65535);//不能大于65535
        P0<<=1;
        P0|=0x0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~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}
}

网友C:
谢谢大佬,修改好了。那为什么不加按键的时候是可以循环的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大佬,修改好了。那为什么不加按键的时候是可以循环的呢

按他这样写应该不会啊,flag为1的时候才会执行led()函数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