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蓝牙来控制小车,利用PWM来调速的相关问题

楼主:
程序中调速分为3个挡位(1、2、3),当仿真时,点调速按钮并没有用,也就一开始运行的时候可以看见调速起作用,之后直流电机就会一直处于190的转速,但我想要实现调速功能,不应该一个挡位一个速度吗,为什么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一直处于190的转速,点调速按钮,电机也一直处于190的转速,

仿真时,电机的转速最终达到190

仿真时,电机的转速最终达到190

网友A(2021-05-11):
1. 看图猜你的电机应该是有刷直流电机
2. 你指的pwm调速 是固定频率调整占空比还是固定占空比调整频率?
    a. 理想状态 电机的电流跟扭矩成比例,电压跟转速成正比
    b. 有刷电机 调频率和调占空比,等效都是在调整有效电流值大小,扭矩足够的情况下,最终转速应该相等,变的只是加速快慢。
3. 解决办法:
    a,改方案 调电压控制;
    b,不该方案,考虑让扭矩不够:即固定频率情况下,将占空比减试试。

网友B:
开局一张图,程序全靠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