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51单片机如何精确PWM脉冲个数

楼主(2021-05-10):
新手求思路!指定时间内发送PWM脉冲个数精确到个位数。

网友A:
一般用两种方法:1.脉宽固定,用改变周期来达到改变占空比的目的。2.周期固定,用改变脉宽来达到改变占空比的目的。只要周期是脉宽的整数倍,在MCU可及的指定时间内发送PWM脉冲个数精确到个位数不是问题。

网友B:
  在代码(IO~)的后边加入代码(Count++),最终这个Count/2,就能计数,除非PWM的占空比是0%或100%。

网友C:
PWM从哪里来 ?如果自制就在内部加个计数器就,不知道就用定时器做个外部脉冲计数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代码(IO~)的后边加入代码(Count++),最终这个Count/2,就能计数,除非PWM的占空比是0%或100%。

要的效果是时间到脉冲刚好发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要的效果是时间到脉冲刚好发完

这样啊?多计算一些内容了。。Pwm_Frequency=T/Count/2,但要先知道T和Count,不知这样对不对你的需求?

网友D:
定时器主从模式,用一个定时器做PWM输出,频率可以通过预分频值调整,这个定时器就是主定时器。再选一个定时器做从定时器,用于计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啊?多计算一些内容了。。Pwm_Frequency=T/Count/2,但要先知道T和Count,不知这样对不对你的需求?

您这个要用PCA模块吗

网友E:
如果用单片机自带的PCA模块,就仔细研读芯片手册里的例程,别人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芯片没法具体说怎么设置。
如果是自己控制IO口输出的话就弄个定时器,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。

如果定时器控制还整不太明白,建议先多看看手册和例程,练练手,不然别人说了也弄不明白

网友F:
1、通过指定时间需要发送的PWM个数计算出PWM脉冲的频率  2、程序设置PWM脉冲频率和周期  3、开定时器 定时指定的时间开始发送脉冲  4、定时器到指定的时间 关闭脉冲发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