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热片插在最小系统板的电源上就能正常加热,但通过单片机IO口控制是否开启就不行

楼主(2021-05-10):
加热片插在32最小系统板的电源上就能正常加热,但是通过IO口控制是否开启加热就是不行,但是读取IO口的电平状态就是0v(我是将加热片的一段接在了5V上,另一端接在IO口上,用IO口拉高拉低电平开工至是否需要加热)

网友A:
单片机带载能力很小,后级要加放大!

网友B:
单片机管脚输出和输入(灌电流,好像是这么说吧)能力一般只有20mA,带不动什么东西,基本只能起一个控制作用,可以用三极管(电流能力也不太强)或是光耦来控制开关

网友C:
楼上说得对,加热片相对于单片机的IO输出能力来说已经算是大功率了,必须加功率管来进行放大功率,正常使用时单片机的IO作为输出时都是以驱动信号的方式来工作,而不是直接带负载,只能驱动一些功耗小的元件比如小的LED指示灯之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