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单片机驱动数码管遇到一个挺烦恼的事情

楼主:
由于我是两个单片机。,有一个是STM32。原本打算用32直接驱动595正好手里有个8s我就不用买芯片了,打算直接用8s是驱动。板子已经打好了,在调试程序的时候。

出现了一个挺苦恼的问题。
调试的时候。时发刷新率。越高,数码管的闪烁越小。
因为我还要用串口与32进行数据通讯。
所以如果是用频率高的情况下,我直接放到主循环里行不行?  因为定时器中断的频率太高了。会不会影响的窗口数据发送?我在调试的时候倒是没有发现。串口正常。我还没有测试其他程序。其他几个小工作还需要两个定时器。
这样三个定时器频繁产生中断,会不会对串口有影响?
所以我烦恼的事应该放在主循环里显示数码管
还是利用中断来刷新数码管?

网友A(2021-05-11):
如果中断接收数据,通常是不会影响到通讯的。但显示会闪。

根据电影的原理,决定刷新频度就好了。

网友B:
不至于吧  STM8 这么差劲?这点活 STC89都可以轻松搞定了啊

网友C:
那就算是用32K的晶振   单片机的速度都很快的 ,需要的操作按需求合理分时处理就好了

网友D:
基本上怏完成了   一个定时器   串口  在主循环高频 烙铁和 风枪 外控 示波器软控

网友E:
595是带有锁存功能的,你在研究一下595,看看是不是移位时钟和锁存时钟在时序上是否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