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无加减速启动,怎么实现步进电机在没有加减速的情况下,从零速启动到400rpm...

楼主(2021-05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步进电机如果高速启动的话,容易出现丢步或者堵转的情况!400rpm/s空转都难,更别说带负载了!

网友B:
步进电机从零速启动到400rpm,只是驱动脉冲停止与给出的操作。实际应用中这样操作对电机和驱动芯片来讲要求很高,绝大部分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在启动时就会自己保护了,所以根据步进的力矩曲线做软启动的方案更多的被采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步进电机如果高速启动的话,容易出现丢步或者堵转的情况!400rpm/s空转都难,更别说带负载了!

那么有么有办法解决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步进电机从零速启动到400rpm,只是驱动脉冲停止与给出的操作。实际应用中这样操作对电机和驱动芯片来讲要求 ...

我没有用驱动芯片,自己写程序搭驱动电路实现,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这个要求

网友B:
实现这个要求就是你需要启动的时候就发400转的PWM   频率根据电机参数计算出来就完事了;       奉劝你一句  这个要求本身就不合理,会烧驱动电路或者直接不转的,  还是做软启吧  频率逐渐增加最终升速到400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现这个要求就是你需要启动的时候就发400转的PWM   频率根据电机参数计算出来就完事了;       奉劝你一句  ...

给多少频率的脉冲,对应电机是400rpm,这个我知道,问题是,我不加加减速的情况下,电机不启动,我希望是,一给400rpm的脉冲指令,电机就启动,不希望电机转不起来,

网友B:
晕啊   你这都不明白么   没有软启动 反电动势很大  会导致电机的绝缘出现问题  电机就可能收不到磁场信号导致的转不起来  。唯有更换更高品质的电机才能满足你需求。做个软启动能有多大点时间的浪费100毫秒足够了,能耽误你啥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晕啊   你这都不明白么   没有软启动 反电动势很大  会导致电机的绝缘出现问题  电机就可能收不到磁场信号 ...

可是电机都没有转起来,反电动势怎么会大呢,反电势不是转速越快,越大吗,给400rpm的转速指令,电机没转起来,怎么会反电动势很大,还有什么是电机的绝缘出现问题,收不到磁场信号,转不起来,这个怎么理解,我不太明白,100ms的启动时间也太久了,

网友B:
你做的什么项目需要反映速度延迟为0啊    要求这么高 直接高速启动步进电机根本不合适的;  更改设计吧  加个变速比1:6的装置   在80-100转启动,尽量选大扭矩的看看结果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可是电机都没有转起来,反电动势怎么会大呢,反电势不是转速越快,越大吗,给400rpm的转速指令,电机没转 ...

起码要有个加速过程嘛,起来就是400转,都不符合物理常识了。再说100ms 人眼基本分辨不出来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步进电机从零速启动到400rpm,只是驱动脉冲停止与给出的操作。实际应用中这样操作对电机和驱动芯片来讲要求 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步进电机如果高速启动的话,容易出现丢步或者堵转的情况!400rpm/s空转都难,更别说带负载了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可是电机都没有转起来,反电动势怎么会大呢,反电势不是转速越快,越大吗,给400rpm的转速指令,电机没转 ...

电感所产生的磁场不能急速变化。。。
因为电机从静止到转动的过程中,线圈中自然会产生阻碍磁场急速变化的电流,这个就叫做“反电动势”?不是很懂,但我是这么理解的。。
其实所有的电感(线圈)在变化的磁场中,都会产生这个“反电动势”,磁场变化的速度越快、磁通量越大,“反电动势”表现出来的能量就越大,甚至会超过原来加持在电感(线圈)2端的电压。这个电压可能会击穿驱动IC。
所有的步进电机有个软启动的说法--启动时加加速、停机时减减速,要跳过这个过程,有点太过了,除非电机的功率很小、负载很小。

楼主:
你说的是感生电动势,这里说的反电动势,一般是指由于转子运动切割磁场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,电感所产生的电流不能突变,电机驱动电路中,有续流回路,电流没有突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