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编程报错: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Count',求大神解答指点...

楼主(2021-05-11):
#include<modbus.h>
bit  Search_Counta;//首次寻优标志 1
bit  Search_Countb;//首次寻优标志 2
unit8 Count; //寻优计数值         (错误在这里!!!!!!!!)
unit8 ReceCount;  //串行口1的接收数据计数值
unit8 SendCount;   //串行口1发送数据计数值
unit16 Init_Value=0;   //寻优初值
uint16 Term_Value=50;   //寻优终值
uint8 Search_Steps=50;//寻优步数
uint8 idata resvbuf[16],Sendbuf[64];//串行口 1 的接收缓冲区和发送缓冲区
uint16 xdata Re Wrbuf[32];    //可读写缓冲区
uint16 xdata Register[32];   //寄存器缓冲区
uint16 D_Val;           //占空比的数字量
bit Error;   //错误标志位
uint8 bdata Coil1=0xff;//8 位线圈状态
sbit Coil1_bit0=Coil1^0;
sbit Coil1_bit1=Coil1^1;
sbit Coil1_bit2=Coil1^2;
sbit Coil1_bit3=Coil1^3;
sbit Coil1_bit4=Coil1^4;
sbit Coil1_bit5=Coil1^5;
sbit Coil1_bit6=Coil1^6;
sbit Coil1_bit7=Coil1^7;
void Init System(); //初始化函数
void Delay(void); //延时函数
void Check Message(void);//功能码判断函数
void Send Data();//发送数据函数
void Read Coil(void);//读线圈函数
void Read Registers(void);//读寄存器函数
void Force Singal Coil(void);//强置单线圈函数
void Set One Register Val(void);//预置单寄存器函数
uint8 Get SWVal(uint16 Address);
bit Set Coil Val(uint16 Address,bit Val);
bit Set Register Val(uint16 Address1,uint16 Val1);
uint16 crccheck(uint8 *puch Msg, uint8 us Data Len);
void Delay_us(uint8 t);
void Write_TLC(uint16 dat);
void Self_optimization();

//CRC 校验查表码值

const uint8 code auch CRCHi[] ={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
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
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
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
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
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
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
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0, 0x C1,
0x81, 0x40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
0x00, 0x C1, 0x81, 0x40, 0x01, 0x C0, 0x80, 0x41, 0x01, 0x C0,
0x80, 0x41, 0x00, 0x C1, 0x81, 0x40};

const uint8 code auch CRCLo[] = {
0x00, 0x C0, 0x C1, 0x01, 0x C3, 0x03, 0x02, 0x C2, 0x C6, 0x06,
0x07, 0x C7, 0x05, 0x C5, 0x C4, 0x04, 0x CC, 0x0C, 0x0D, 0x CD,
0x0F, 0x CF, 0x CE, 0x0E, 0x0A, 0x CA, 0x CB, 0x0B, 0x C9, 0x09,
0x08, 0x C8, 0x D8, 0x18, 0x19, 0x D9, 0x1B, 0x DB, 0x DA, 0x1A,
0x1E, 0x DE, 0x DF, 0x1F, 0x DD, 0x1D, 0x1C, 0x DC, 0x14, 0x D4,
0x D5, 0x15, 0x D7, 0x17, 0x16, 0x D6, 0x D2, 0x12, 0x13, 0x D3,
0x11, 0x D1, 0x D0, 0x10, 0x F0, 0x30, 0x31, 0x F1, 0x33, 0x F3,
0x F2, 0x32, 0x36, 0x F6, 0x F7, 0x37, 0x F5, 0x35, 0x34, 0x F4,
0x3C, 0x FC, 0x FD, 0x3D, 0x FF, 0x3F, 0x3E, 0x FE, 0x FA, 0x3A,
0x3B, 0x FB, 0x39, 0x F9, 0x F8, 0x38, 0x28, 0x E8, 0x E9, 0x29,
0x EB, 0x2B, 0x2A, 0x EA, 0x EE, 0x2E, 0x2F, 0x EF, 0x2D, 0x ED,
0x EC, 0x2C, 0x E4, 0x24, 0x25, 0x E5, 0x27, 0x E7, 0x E6, 0x26,
0x22, 0x E2, 0x E3, 0x23, 0x E1, 0x21, 0x20, 0x E0, 0x A0, 0x60,
0x61, 0x A1, 0x63, 0x A3, 0x A2, 0x62, 0x66, 0x A6, 0x A7, 0x67,
0x A5, 0x65, 0x64, 0x A4, 0x6C, 0x AC, 0x AD, 0x6D, 0x AF, 0x6F,
0x6E, 0x AE, 0x AA, 0x6A, 0x6B, 0x AB, 0x69, 0x A9, 0x A8, 0x68,
0x78, 0x B8, 0x B9, 0x79, 0x BB, 0x7B, 0x7A, 0x BA, 0x BE, 0x7E,
0x7F, 0x BF, 0x7D, 0x BD, 0x BC, 0x7C, 0x B4, 0x74, 0x75, 0x B5,
0x77, 0x B7, 0x B6, 0x76, 0x72, 0x B2, 0x B3, 0x73, 0x B1, 0x71,
0x70, 0x B0, 0x50, 0x90, 0x91, 0x51, 0x93, 0x53, 0x52, 0x92,
0x96, 0x56, 0x57, 0x97, 0x55, 0x95, 0x94, 0x54, 0x9C, 0x5C,
0x5D, 0x9D, 0x5F, 0x9F, 0x9E, 0x5E, 0x5A, 0x9A, 0x9B, 0x5B,
0x99, 0x59, 0x58, 0x98, 0x88, 0x48, 0x49, 0x89, 0x4B, 0x8B,
0x8A, 0x4A, 0x4E, 0x8E, 0x8F, 0x4F, 0x8D, 0x4D, 0x4C, 0x8C,
...
0x43, 0x83, 0x41, 0x81, 0x80, 0x40};

void timer0_INT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      //定时/计数器 0 中断
{
     TR0=0;
  Error=1;
  if((resvbuf[0]==IN_Address)&&(Rece Count>=8))// 判断接收到的设备地址是否与上位机的地址相等,并成功接收上位机发送的指令
  Error=0;
}
void Uart1_INT(void) interrupt 4 using 3       //串口 1 中断
{
   if(RI)     //RI 为接收中断标志位,为 1 表示一个数据已经收到。
    {
      RI=0;
      resvbuf[Rece Count++]=SBUF;
      TR0=0;
      TH0=(65536-3688)/256;
      TL0=(65536-3688)%256;   //定时器 0 定时 4ms
      TR0=1;
    }
   if(TI)      ////TI 为发送中断标志位,为 1 表示一个数据已经发送完毕。

    {
     TI=0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:CRC 校验子函数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16 crccheck(uint8 *puch Msg, uint8 us Data Len)
{
  uint8 uch CRCHi = 0x FF ;
  uint8 uch CRCLo = 0x FF ;
  uint8 uIndex ;
  while (usDataLen--)
  {
  uIndex = uchCRCHi^*puchMsg++ ;
  uchCRCHi = uch CRCLo ^ auch CRCHi[u Index] ;
  uchCRCLo = auch CRCLo[u Index] ;
  }
  return (uch CRCHi << 8 | uch CRCLo) ;     //生成校验码,高位在前,低位在后。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
:延时子函数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void)
{
  uint16 i;
  for(i=0;i<3600;i++)
  {
   _nop_();
  }
}
//初始化函数

void Init System()
{
  Rece Count=0;
  Rece2Count=0;
  Count   = 0;
  Search_Counta = 0;
  Search_Countb = 0;
  DA_Val = 0;
  Register[9] = 0;//初始化时占空比输出为 0
  Re Wrbuf[21] = 0;//初始工作时控制信号为 0
  Re Wrbuf[22] = 0;//初始工作时电流为 0
  Re Wrbuf[23] = 0;//初始工作时电流为 0
  TMOD=0x21;//定时器 1 工作方式 2,作为波特率发生器,定时器 0 工作方式1
  SCON=0x50;//串行口 1 工作方式 1,允许接收
  BRT=0xfd;   //串行口 2 波特率 [url=mailto:9600@11.0592MHz]9600@11.0592MHz[/url]
  TH1=0xfd;
  TL1=0xfd;//串行口 1 波特率 [url=mailto:9600@11.0592MHz]9600@11.0592MHz[/url]
  IT0 = 0;             //设置外部中断 0 为低电平触发
  IE=0x93;//EA=1,ES=1,ET0=1,EX0 = 1
  AUXR=0x10;//AUXR:辅助寄存器。BRTR=1,允许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。
S2SMOD=0,串口 2 的波特率不加倍.
      //EXTRAM=0,允许使用内部扩展的 1024 字节扩展 RAM。
  TR1=1;//启动定时器 1
  CJ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Function
:单片机应答(发送数据)子函数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 Data()
{
  uint8 i;
  uint16 crctemp;
  Sendbuf[0]=resvbuf[0]; //发送数据的第一个字节为上位机的地址
  Sendbuf[1]=resvbuf[1]; //发送数据的第二个字节为功能码
  crctemp=crccheck(Sendbuf,Send Count-2);//计算发送的校验码
  Sendbuf[Send Count-2]=crctemp&0xff;
  Sendbuf[Send Count-1]=crctemp>>8; //发送消息时,CRC 低位在前、高位在后
  for(i=0;i<Send Count;i++)
  {
   SBUF=Sendbuf[i];
   Delay(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Modbus 功能判断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heck Message(void)
{
  uint16 crctemp,temp;
  crctemp=crccheck(resvbuf,Rece Count-2); //生成校验码
  temp=resvbuf[Rece Count-1];//接收到的校验码的高字节
  temp=temp<<8|resvbuf[Rece Count-2];
  if(temp!=crctemp) //判断接收到的校验码和生成的校验码是否一致
  {
    Error=1;   //校验码不一致,错误标志位置 1.
  }
  Rece Count=0;   //单片机接收数据(上位机发送的数据)无效,接收字节变量清零。
  if(!Error)//校验码一致
  {
   ES=0;//关串口 1 中断
   ET0=0;//关定时器 0 中断
   switch(resvbuf[1])  //判断功能码
   {
case 2:  Read Coil();break;
     case 3:  Read Registers();break;
     case 5:  Force Singal Coil();break;
     case 6:  Set One Register Val(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   Error=1;
   }
   ET0=1;
   ES=1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读取位函数
Sendbuf[i+3]表示 P0.0-P0.7 的开关状态
若为高电平,则表明端口对应的开关断开;
若为低电平,则表明端口对应的开关闭合;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 Coil(void)
{
  uint16 Start Address;//寄存器起始地址
  uint16 temp Address;
  uint8 Coil Num,i,Byte Num,j;
  uint8 Coil Val;
  bit exit=0;  //是否读完输入开关状态标志位(exit=1 表示读完了)
  Start Address=resvbuf[2];   //起始地址高 8 位
  Start Address=Start Address|resvbuf[3];//起始地址低 8 位
  temp Address=Start Address;
  Coil Num=resvbuf[5];//读取的位数
  Byte Num=Coil Num/8; //折算成字节
  if(Coil Num%8!=0)
  Byte Num++;
  Sendbuf[2]=Byte Num;//返回的字节数
  for(i=0;i<Byte Num;i++)
   {
    Sendbuf[i+3]=0;//返回的数据 1 初始值为 0
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{
     Coil Val=Get SWVal(Start Address);
     Sendbuf[i+3]|=Coil Val<<j;//读取每一位的状态
     Start Address++;
     if(Start Address>=temp Address+Coil Num)//判断是否读完 Coil Num个线圈状态
     {
      exit=1;
      break;//读完退出
     }
    }
    if(exit==1)
     break;
   }
  Send Count=5+Byte Num;//发送的字节数(发送的地址码、功能码、从机返回的字节数、CRC 校验码共占 5 个字节)
  Send Data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获取开关状态函数。8 路数字量输入 Address1=上位机中设置的寄存
器地址减 1.在上位机中增加通道:寄存器类型设置成【1 区】输入继电器,寄存
器地址依次设置成 1-8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 Get SWVal(uint16 Address1)
{
  uint8 Coil Val,Switch=0xff;
  Switch=P0;
  switch(Address1&0x0f)
  {
   case 0:   Coil Val=Switch>>1&0x01;break;   // P0.0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1:   Coil Val=Switch>>2&0x01;break;   // P0.1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2:   Coil Val=Switch>>3&0x01;break;   // P0.2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3:   Coil Val=Switch>>4&0x01;break;   // P0.3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4:   Coil Val=Switch>>5&0x01;break;   // P0.4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5:   Coil Val=Switch>>6&0x01;break;   // P0.5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6:   Coil Val=Switch>>7&0x01;break;   // P0.6 的开关状态
   case 7:   Coil Val=Switch>>8&0x01;break;   // P0.7 的开关状态
    default:  break;
  }
  return Coil Val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读取寄存器函数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 Registers(void)
{
  uint16 Start Address;
  uint8 Byte Count,i;
  Start Address=resvbuf[2];
  Start Address=Start Address<<8|resvbuf[3];
  Byte Count=resvbuf[5]*2; //一个寄存器数据占 2 个字节
  Sendbuf[2]=resvbuf[5]*2; //上位机寄存器为 16 位占用两个字节  ?
  Sendbuf[2]=resvbuf[5]*2
  for(i=0;i<Byte Count;i+=2)//一个寄存器数据占 2 个字节
     {
   Sendbuf[i+4]=Re Wrbuf[Start Address]&0xff;
   Sendbuf[i+3]=Re Wrbuf[Start Address]>>8; //高位在前、低位在后
   Start Address++;
  }
  Send Count=Byte Count+5;
  Send Data();
  if(resvbuf[3] == 0x00)
   CJ(); //读电能采集模块数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强制单线圈函数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orce Singal Coil(void)
{
  uint16 Address,On Off;
  bit temp,Coil Val;
  Address=resvbuf[2]<<8|resvbuf[3];
  On Off=resvbuf[4]<<8|resvbuf[5];
  if(On Off==0x0000)
  {
   Coil Val=0;
   temp=Set Coil Val(Address,Coil Val);
  }
  else if(On Off==0x FF00)
  {
   Coil Val=1;
   temp=Set Coil Val(Address,Coil Val);
  }
  if(temp==1)     //成功返回原命令
  {
  Sendbuf[2]=resvbuf[2];
  Sendbuf[3]=resvbuf[3];
  Sendbuf[4]=resvbuf[4];
  Sendbuf[5]=resvbuf[5];
  Send Count=8;
  Send Data();
  }
  else
   Error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设置位值函数
6 路数字量输出,Address=上位机中设置的寄存器地址减 1.
上位机中增加通道:寄存器类型设置成【0 区】输出继电器,操作方式设置成只
写 , 寄 存 器 地 址 依 次 设 置 成 1-6 , 即 可 强 制 Q55-Q0(P2.0-P2.5)
的 状 态 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Set Coil Val(uint16 Address,bit Val)
{
  bit result=1;
  switch(Address&0x0f)
  {
   case 0:   Coil1_bit0=Val;break;   //强制 P2.0(Q5)的状态
   case 1:   Coil1_bit1=Val;break;   //强制 P2.1(Q4)的状态
   case 2:   Coil1_bit2=Val;break;   //强制 P2.2(Q3)的状态
   case 3:   Coil1_bit3=Val;break;   //强制 P2.3(Q2)的状态
   case 4:   Coil1_bit4=Val;break;   //强制 P2.4(Q1)的状态
   case 5:   Coil1_bit5=Val;break;   //强制 P2.5(Q0)的状态
   case 6:   Self_optimization();break;   //自寻优开始
   default:  result=0;break;
  }
  return resul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设置单寄存器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 One Register Val(void)
{
  uint16 R_Address,Register Val;
  bit temp1;
  R_Address=resvbuf[2];
  R_Address=R_Address<<8|resvbuf[3];
  R_Address=R_Address-90;   //要设置的寄存器地址
  Register Val=resvbuf[4];
  Register Val=Register Val<<8|resvbuf[5];//要设置的寄存器值
  temp1=Set Register Val(R_Address,Register Val);
  if((temp1 == 1)&&(R_Address == 9))   //成功返回原命令
  {
   Sendbuf[2]=resvbuf[2];
   Sendbuf[3]=resvbuf[3];
   Sendbuf[4]=resvbuf[4];
   Sendbuf[5]=resvbuf[5];
   Send Count = 8;
   Send Data();
   D_Val = Register[9];
   Write_TLC(D_Val); //输出 D 值
  }
  else if((temp1 == 1)&&(R_Address == 10))
  {
   Sendbuf[2]=resvbuf[2];
   Sendbuf[3]=resvbuf[3];
   Sendbuf[4]=resvbuf[4];
   Sendbuf[5]=resvbuf[5];
   Send Count = 8;
   Send Data();
   Harm_Times = Register[10]&0x FF;
  }
  else if((temp1 == 1)&&(R_Address == 11))
  {
   Sendbuf[2]=resvbuf[2];
   Sendbuf[3]=resvbuf[3];
   Sendbuf[4]=resvbuf[4];
   Sendbuf[5]=resvbuf[5];
   Send Count = 8;
   Send Data();
   Init_Value = Register[11];
   Search_Counta = 0;
  }
  else if((temp1 == 1)&&(R_Address == 12))
  {
   Sendbuf[2]=resvbuf[2];
   Sendbuf[3]=resvbuf[3];
   Sendbuf[4]=resvbuf[4];
   Sendbuf[5]=resvbuf[5];
   Send Count = 8;
   Send Data();
   Term_Value = Register[12];
   Search_Countb = 0;
  }
  else if((temp1 == 1)&&(R_Address == 13))
  {
   Sendbuf[2]=resvbuf[2];
   Sendbuf[3]=resvbuf[3];
   Sendbuf[4]=resvbuf[4];
   Sendbuf[5]=resvbuf[5];
   Send Count = 8;
   Send Data();
   Search_Steps = Register[13]&0x FF;
  }
  else   //否则置错误位
   Error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设置寄存器值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Set Register Val(uint16 Address1,uint16 Val1)
{
  uint8 Addr;
  bit result1=1;
  Addr=Address1&0xff; //Register[]数组的大小为 32 个字节
     Register[Addr]=Val1;
  return result1;
}
void Delay_us(uint8 t)
{
  uint8 i;
  for(i=0;i<12*t;i++)
   _nop_();
}

网友A:
unit8 未定义吧 ,需要定义 ,你要么统一定义 要么改 unsigned char

网友B:
少写
#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

缺少头文件 modbus.h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少写
#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

大哥,加完了 没反应,还是那个错误,应该怎么办呢????    谢谢大佬

网友A:
拜托,楼主自己仔细看看你的代码吧 一会 uint8 一会 unit8 ,拼写也太不注意了,你unit8 定义了后面变成 unit8 当然还是报错,同理 uint16也是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