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DS18B20读取温度,加上CRC校验后,温度值不正确,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?

楼主(2021-05-11):
程序如下:
#include "reg52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_RD=P2^6;
sbit _WR=P2^5;
sbit _EN=P2^7;
sbit DQ=P3^7;
uchar code table[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uchar  code CrcTable [256]={
0,  94, 188,  226,  97,  63,  221,  131,  194,  156,  126,  32,  163,  253,  31,  65,
157,  195,  33,  127,  252,  162,  64,  30,  95,  1,  227,  189,  62,  96,  130,  220,
35,  125,  159,  193,  66,  28,  254,  160,  225,  191,  93,  3,  128,  222,  60,  98,
190,  224,  2,  92,  223,  129,  99,  61,  124,  34,  192,  158,  29,  67,  161,  255,
70,  24,  250,  164,  39,  121,  155,  197,  132,  218,  56,  102,  229,  187,  89,  7,
219,  133, 103,  57,  186,  228,  6,  88,  25,  71,  165,  251,  120,  38,  196,  154,
101,  59, 217,  135,  4,  90,  184,  230,  167,  249,  27,  69,  198,  152,  122,  36,
248,  166, 68,  26,  153,  199,  37,  123,  58,  100,  134,  216,  91,  5,  231,  185,
140,  210, 48,  110,  237,  179,  81,  15,  78,  16,  242,  172,  47,  113,  147,  205,
17,  79,  173,  243,  112,  46,  204,  146,  211,  141,  111,  49,  178,  236,  14,  80,
175,  241, 19,  77,  206,  144,  114,  44,  109,  51,  209,  143,  12,  82,  176,  238,
50,  108,  142,  208,  83,  13,  239,  177,  240,  174,  76,  18,  145,  207,  45,  115,
202,  148, 118,  40,  171,  245,  23,  73,  8,  86,  180,  234,  105,  55,  213, 139,
87,  9,  235,  181,  54,  104,  138,  212,  149,  203,  41,  119,  244,  170,  72,  22,
233,  183,  85,  11,  136,  214,  52,  106,  43,  117,  151,  201,  74,  20,  246,  168,
116,  42,  200,  150,  21,  75,  169,  247,  182,  232,  10,  84,  215,  137,  107,  53};
uchar flag=0;                //负显标志,为0时表示温度高于零度,为1时,表示温度低于0度
uchar *p;
uchar  temp_buff[9]; //存储读取的字节,read scratchpad为9字节,read rom ID为8字节
uchar id_buff[8]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微秒级延时子函数
入口参数:设置延时时长
说明:12MHz晶振下,n为1时,延时约14us
时间:2019年08月09日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us(uint n)
{
        while(--n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毫秒级延时子函数
入口参数:设置延时时长
说明:12MHz晶振下,z为1时,延时约1ms
时间:2019年08月09日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22;y>0;y--)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S18B20驱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dsreset(void)    //18B20复位,初始化函数
{
  DQ=0;
  delayus(100);
  DQ=1;
  delayus(20);
}
void Write_Byte(uchar com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DQ=com&0x01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20);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com>>=1;
        }
}
uchar Read_Byte(void)
{
         uchar i,dat=0;
        DQ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00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80);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}
    return(dat);
}
void read_bytes(uchar j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j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=Read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}
uchar Temp_CRC(uchar j)
{
        uchar i,crc=0;
        for(i=0;i<j;i++)
                crc=CrcTable[crc^temp_buff[i]];
        return (crc);
}
void ReadID(void)
{
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33);
        read_bytes(8);
}
uint Read_Temp()
{
        uint temp;
        read_bytes(9);
        if(Temp_CRC(9)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~temp)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*0.625+0.5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*0.625+0.5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temp;
}
void Config18b20()                //重新配置报警限定值和分辨率
{
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
        Write_Byte(0x4e);
        Write_Byte(0x19);
        Write_Byte(0x1a);
        Write_Byte(0x7f);
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
        Write_Byte(0x48);
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
        Write_Byte(0xb8);
}
uint Temp_value()
{
        uint temp;
        p=id_buff;
        ReadID();
        Config18b20();
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
        Write_Byte(0x44);
        dsrese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cc);
        Write_Byte(0xbe);
        temp=Read_Temp()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液晶驱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bit Busy()
{
        bit busy;
        _RD=0;
        _WR=1;
        _EN=1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busy=(bit)(P0&0x80);
        _EN=0;
        return busy;
}
void Wcmd(uchar co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命令
{
        while(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忙
        _RD=0;
        _W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D和WR为0时,在EN下降沿执行写指令码,在EN下降沿之前,要将指令送入P0
        _EN=0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_EN=1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_EN=0;
}
void Wdat(uchar da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命令
{
        while(Busy(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忙
        _RD=1;
        _W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D为1,WR为0时,在EN下降沿执行写数据,在EN下降沿之前,要将数据送入P0
        _EN=0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_EN=1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_EN=0;
}
void Lcd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{
        Wcmd(0x38);
        Wcmd(0x0c);
        Wcmd(0x06);
        Wcmd(0x01);
}

void display0(uchar row,uchar line,uchar signa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ow为行位参数,line为列为参数
{
        static uchar a=0;

        if(row==1)
                a=0x80;
        if(row==2)
                a=0xc0;
        a=a+line-1;
        Wcmd(a);
        Wdat(signal);
}
void display1(uint temp,uchar hum)
{
        uchar g1,g2,g3,g4,j0,j1,j2;
        g1=temp/1000;
        g2=temp%1000/100;
        g3=temp%100/10;
        g4=temp%10;

        j0=hum/100;
        j1=hum%100/10;
        j2=hum%10;

        display0(1,2,'T');
        display0(1,3,'E');
        display0(1,4,'M');
        display0(1,5,'P');
        display0(1,6,':');
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table[g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显示负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1,7,'-'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负
        display0(1,8,table[g2]);
        display0(1,9,table[g3]);
        display0(1,10,'.');
        display0(1,11,table[g4]);
        display0(1,12,0xdf);
        display0(1,13,0x43);
}
main()
{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isplay0(1,1,0x2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Temp_value(),1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楼主真的懂 CRC 是搞么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真的懂 CRC 是搞么子的

好像是CRC校验没通过,拔掉DS18B20,显示的还是A62.5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真的懂 CRC 是搞么子的

你可以理解成你要发送的数据是A,然后有个公式是 Y = A*K,然后实际发送的数据就是AY,单片机接受数据后会将验证Y/A的值是否等于K,如果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出了错。任何一个数据出错都会导致验证失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