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MAX30100心率血氧的算法与源程序

楼主(2021-05-11):
MAX30100 心率血氧的算法和硬件设计
GPIO连接图: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blood.c
  * @version V1.0.0
  * @brief   血氧图示仪主程序部分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/*--Include-start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blood.h"
#include "MAX30100.h"
#include "algorithm.h"
#include "math.h"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7735.h"
#include "beep.h"
/*Global data spac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int16_t g_fft_index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ft输入输出下标

struct compx s1[FFT_N+16];                   //FFT输入和输出:从S[1]开始存放,根据大小自己定义
struct compx s2[FFT_N+16];                   //FFT输入和输出:从S[1]开始存放,根据大小自己定义

struct
{
        float         Hp       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血红蛋白
        float         HpO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氧合血红蛋白

}g_BloodWave;//血液波形数据

BloodData g_blooddata = {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血液数据存储

#define CORRECTED_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定血液氧气含量

/*funcation start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Sensor func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血液检测信息更新
void blood_data_update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temp_num=0;
        uint16_t fifo_word_buff[1][2];

        temp_num = max30100_Bus_Read(INTERRUPT_REG);

        //标志位被使能时 读取FIFO
        if (INTERRUPT_REG_A_FULL&temp_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GPIO_PIN_13,1);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FIFO
                max30100_FIFO_Read(0x05,fifo_word_buff,1); //read the hr and spo2 data form fifo in reg=0x05

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写入fft输入并清除输出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 = 0;i < 1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g_fft_index < FFT_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[g_fft_index].real = fifo_word_buff[i]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[g_fft_index].imag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[g_fft_index].real = fifo_word_buff[i]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[g_fft_index].imag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fft_index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信息更新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update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C,GPIO_PIN_13,0);
        }
}
//血液信息转换
void blood_data_translate(void)
{
        //缓冲区写入结束
        if(g_fft_index>=FFT_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变换显示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102,2,BLACK,GREEN,"FFT");

                g_fft_index = 0;

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更新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display = 1;

                //快速傅里叶变换
                FFT(s1);
                FFT(s2);

                //解平方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 = 0;i < FFT_N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1[i].real=sqrtf(s1[i].real*s1[i].real+s1[i].imag*s1[i].ima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[i].real=sqrtf(s2[i].real*s2[i].real+s2[i].imag*s2[i].imag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峰值点 结果的物理意义为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s1_max_index = find_max_num_index(s1, 60);
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s2_max_index = find_max_num_index(s2, 60);

                //检查HbO2和Hb的变化频率是否一致
                if(s1_max_index == s2_max_inde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心率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16_t Heart_Rate = 60 * SAMPLES_PER_SECOND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_max_index / FFT_N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heart = Heart_Rate - 1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血氧含量计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sp02_num = (s2[s1_max_index].real * s1[0].rea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(s1[s1_max_index].real * s2[0].real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02_num = (1 - sp02_num) * SAMPLES_PER_SECOND + CORRECTED_VALU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pO2 = sp02_num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正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tate = BLD_NORMAL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//数据发生异常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he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pO2 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tate = BLD_ERRO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结束变换显示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102,2,GREEN,BLACK,"FFT");
        }
}

//血液数据更新
void blood_wave_update(void)
{
        static DC_FilterData hbdc = {.w = 0,.init = 0,.a = 0};
        static DC_FilterData hbodc = {.w = 0,.init = 0,.a = 0};

        float hbag = 0;
        float hboag = 0;

        float hbag_d = 0;
        float hboag_d = 0;

        //前8次求平均值
        for(int i = 0;i < 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bag  += s1[g_fft_index - 8 + i].real;
                hboag += s2[g_fft_index - 8 + i].real;
        }

        //直流滤波
        hbag_d = dc_filter(hbag,&hbdc) / 8;
        hboag_d = dc_filter(hboag,&hbodc) / 8;

        //高度数据
        float hbhight  = 0;
        float hbohight = 0;

        //比例与偏置
        hbhight  = (-hbag_d / 40.0) + 5;
        hbohight  = (-hboag_d / 40.0) + 5;

        //高度数据幅度限制
        hbhight = (hbhight > 27) ? 27 : hbhight;
        hbhight = (hbhight < 0) ?  0 : hbhight;

        hbohight = (hbohight > 27) ? 27 : hbohight;
        hbohight = (hbohight < 0) ?  0 : hbohight;

        //将数据发布到全局
        g_BloodWave.Hp = hbhight;
        g_BloodWave.HpO2 = hbohight;

        //血液状态检查
        if(hbag < 5000 ||hbag < 5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清空数据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heart = 0;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pO2         = 0;

                //删除数据
                g_fft_index -= 7;

                if(g_blooddata.state != BLD_ERRO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tate = BLD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display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g_blooddata.state == BLD_ERRO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state = BLD_NORM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display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tft display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测试显示血液信息
void tft_test_display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str[50];

        if (g_blooddata.display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display = 0;
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血氧信息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r,"heart = %3d",g_blooddata.heart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8,8,0x00FF,BLACK,str);
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心率信息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r,"SpO2 = %3.1f",g_blooddata.SpO2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8,26,0x00FF,BLACK,str);
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状态信息
                if(g_blooddata.stat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r,"ERROR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8,44,0xF000,BLACK,str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r,"NORMAL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8,44,0x07E0,BLACK,str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绘制边框
void tft_draw_frame(uint16_t color)
{
        gui_draw_square(0,1,127,127,color);
        gui_draw_square(0,1,127,18,color);
        gui_draw_square(0,1,100,18,color);
        gui_draw_square(0,57,127,127,color);
}

//状态信息显示
void tft_draw_State(uint8_t st)
{
        switch(s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BLD_NORMAL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t_draw_frame(GRAY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3,2,0x001F,GRAY3,"Normal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se BLD_ERROR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t_draw_frame(RE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3,2,0xF000,GRAY3,"Caution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绘制波形线段
void tft_draw_wave_line(uint8_t p,uint8_t n,uint16_t h0,uint16_t h1,uint16_t color)
{
        uint16_t x = 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x 起始坐标
        uint16_t y = (p == 0) ? 122 : 89; // y 起始坐标

        //擦除线
        if((n + 1) < 8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(x + n + 2),y - 28,(x + n + 2),y + 1,GRAY2);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(x + n + 1),y - 28,(x + n + 1),y + 1,BLACK);
        }
        //绘制线
        Gui_DrawLine((x + n),(y - h0),(x + n + 1),(y - h1),color);

}

//绘制波形图表
void tft_draw_wave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int16_t hist_n  = 0;        //同步历史序号

        static uint16_t hbhist_h  = 0;//血红蛋白历史数值
        static uint16_t hbohist_h = 0;//氧合血红蛋白历史数值

        //绘制线
        tft_draw_wave_line(1, hist_n, hbhist_h , g_BloodWave.Hp, 0x8FF0);
        tft_draw_wave_line(0, hist_n, hbohist_h, g_BloodWave.HpO2, 0xFC1F);

        //移动下标
        hist_n = (hist_n < 81) ? (hist_n + 1) : 0;

        //保存历史
        hbhist_h = g_BloodWave.Hp;
        hbohist_h = g_BloodWave.HpO2;
}

//心率血氧数据刷新
void tft_draw_hrsp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str[50];

        //心率信息显示
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r,"%3d  ",g_blooddata.heart);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40,20,0xffe0,GRAY3,str);
        //血氧饱和度显示
        g_blooddata.SpO2 = (g_blooddata.SpO2 > 99.99) ? 99.99:g_blooddata.SpO2;
        sprintf((char *)str," %2.2f%%  ",g_blooddata.SpO2);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40,38,0x07ff,GRAY3,str);
}

//显示窗口绘制
void tft_draw_windows(void)
{
        Lcd_Clear(GRAY3);

        //绘制窗口边线
        tft_draw_frame(GRAY1);

        //绘制区块 h31 w84
        gui_draw_Block(3,60,87,91,GRAY2,BLACK);
        gui_draw_Block(3,93,87,124,GRAY2,BLACK);

        gui_draw_Block(89,60,125,91,GRAY2,BLACK);
        gui_draw_Block(89,93,125,124,GRAY2,BLACK);

        //绘制字符串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3,20,0xffe0,GRAY3,"HR  :");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3,38,0x07ff,GRAY3,"SpO2:");
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91,67,0x8FF0,BLACK," Hb");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91,100,0xFC1F,BLACK,"HbO2");
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102,2,GREEN,BLACK,"FFT");

        Gui_DrawFont_GBK16(3,2,0x001F,GRAY3,"Normal    ");
}

//tft显示刷新
void tft_display_update(void)
{
        //图表更新
        if(g_blooddata.update >= 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图标更新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upd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//血液波形数据更新
                blood_wave_update();
                //绘制波形
                tft_draw_wave();
        }

        //转换后的数据更新
        if(g_blooddata.display >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更新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g_blooddata.display = 0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血液状态信息
                tft_draw_State(g_blooddata.state);
                //心率血氧数据刷新
                tft_draw_hrsp();
        }
}
/*Beep and LED func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LED和蜂鸣器状态更新
void Led_beep_update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int32_t errorStartTic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发生点
        static BloodState blhist = BLD_NORMAL;        //历史状态
        static uint8_t beepstat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状态

        switch(g_blooddata.stat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BLD_NORMAL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Control((g_BloodWave.Hp > 10) * 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Control((g_BloodWave.HpO2 > 10) * 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ase BLD_ERROR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lhist == BLD_NORMA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orStartTick = HAL_GetTick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前0-3秒 快速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HAL_GetTick() - errorStartTick) < 3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 (HAL_GetTick() / 100) 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-(HAL_GetTick() - errorStartTick) / 1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Control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Control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Control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Control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前3-6秒 常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3000 < (HAL_GetTick() - errorStartTick) &&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00 > (HAL_GetTick() - errorStartTick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Control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Control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错误到6秒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HAL_GetTick() - errorStartTick) > 6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Control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_Control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
        blhist = g_blooddata.state;
}

/*Setup and loop func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blood_Setup(void)
{
        //初始化血液信息
        g_blooddata.heart = 0;
        g_blooddata.SpO2 = 0;
        g_blooddata.display = 1;

        //绘制窗口
        tft_draw_windows();

        //初始化指示灯和蜂鸣器
        settone(14);
}

void blood_Loop(void)
{
        //血液信息获取
        blood_data_update();
        //血液信息转换
        blood_data_translate();
        //tft显示刷新

        tft_display_update();
        //LED 蜂鸣器信息更新
        Led_beep_update();

}

void blood_Interrupt(void)
{
        static int16_t div = 0;
        static int16_t div2 = 0;
        div++;
        if(div > 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v = 0;
                //更新血液信息
                //blood_data_update();
        }

        div2++;
        if(div > 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v2 = 0;
                //tft显示刷新
                //tft_display_update();
        }
}

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:

网友A(2023-11-17):
遇到报错HeartBeat\HeartBeat.axf: error: L6002U: Could not open file heartbeat\port.o: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