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12v潜水泵,电机的磁铁脱落了,用什么东西能粘住?

楼主(2021-05-11):
还有磁铁两边是对称多的?因为和铁脱落了,也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样的。

在网上找的图片和这个一样,用什么东西可以粘?

在网上找的图片和这个一样,用什么东西可以粘?

网友A:
用可以粘住的东西就可以粘了

网友B:
万能胶,胶铁,竹,木,瓷,陶都可以,用过效果不错的。

网友C:
厌氧胶,金属胶水都可以,你没看到某音上面,连挖机都能粘吗.......

网友D:
“焊接剂”这种胶水既有502的快干特点又有粘结牢固的特点。非常实用。

网友E:
用竹片就行 这种东西 农村好找,

网友F:
厂家用什么粘,你就用什么粘

网友G:
万能胶,胶铁,竹,木,瓷,陶都可以

网友H:
自己折腾单纯用粘可能还不太牢,以前看过有用U型弹簧加固的,也就是两块磁铁之间当中的一边外壳冲出一个类似U型的缺口,向内折弯用于卡住两块磁铁的一边,另一边用U型弹簧撑开卡死磁铁。自己折腾的话找合适的弹簧做两个U型的弹簧,在上胶完毕后将弹簧卡入加固(上胶之前先用弹簧卡一次看能否固定)。

网友I:
可以使用502超级胶水。

网友J:
用AB胶 也有叫哥俩好的 502温度高一点会自己分解 电机在某些情况下温度不低 AB胶耐温和强度够用

更可靠的是物理方法 用楼上说的U型弹簧 如果没有上图的外壳卡槽 可以自己切一片ABS之类的塑料替代卡槽

网友K:
这个磁片很难搞!因为安装时极性是相反的(或同相,具体不清楚,因为安装粘死后电机不转,再拆磁极已经不大可能,除非破坏性拆除),很难就位,很容易吸到一起,如果手动能放进去,那又与正常使用极相相反,另外就是很难安装复位,容易与转子摩擦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