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充电问题,当电池电压低于门限电压2.9V,先进行预充电

楼主(2021-05-11):
如果锂电池是采用恒流恒压充电方法,当电池电压低于门限电压2.9V,先进行预充电,当电压上升2.9V,开始恒流充电。如果一开始电池电压就大于2.9V,那么是不是刚开始充电就是恒流模式?

网友A:
给锂电池充电,最方便最安全的就是采用恒流恒压模块。设定好最大充电电流和最高充电电压,接上电源就不用管了,其充电刚开始以设定的最大充电电流进行恒流充电,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,电流会慢慢变小,当电流减少到设定值时,自动转入恒压充电,当电池电压达到最高充电电压时,充电电流基本上接近零,充电自动结束。
      锂电池保护板并没有恒流充电的能力,刚开始充电的时候,电流会很大,电池电压达到最高充电电压后,它会切断充电回路。所以,用高电压的直流电源给只有保护板的锂电池充电,是危险的。安全的方法是通过恒流恒压模块对锂电池进行充电。

网友B:
充电器不知道预充,预充是由电池管理单元控制进行的。判断标准就是电池的门限电压。超过门限电压 上来就是恒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锂电池充电,最方便最安全的就是采用恒流恒压模块。设定好最大充电电流和最高充电电压,接上电源就不用管 ...

多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充电器不知道预充,预充是由电池管理单元控制进行的。判断标准就是电池的门限电压。超过门限电压 上来就是 ...

明白了,谢谢!

网友C:
锂电池是靠锂离子来充放电的,
锂离子在电池内部进行运动从而产生电
但锂离子参与运动的过程是一个相对比较慢的过程
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就是很少锂离子参与运动
预充电就是把那些没有参与进来的锂离子叫进来的过程,叫来的兄弟越多,电池容量就越大
如果直接进行快速充电,会有一部分的兄弟没有参与进来,这会直接导致锂电池容量变小
所以,这是一个一定有要的过程,类似于唤醒
2.9V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差不多的电压,实际上这个电压并不是固定的,TI的一些高端充电IC是3.30V以上才开始快速充电的,这样一来,参与运动的锂离子就更多,容量更能保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