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使用单片机+8255a让12864显示电机转速呀 求帮助

楼主(2021-05-11):
用8255A扩展接口,PA连接12864,显示电机转速,  8255A的程序写在那个文件里比较好啊,主函数写上不起作用,不知道对不对,怎么办呀。求大神指教。

程序框架

程序框架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:
8255也单独写一个C文件,你把8255当并行存储器那样调用就可以了(当然操作时序什么的肯定不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