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LCD1602显示编译错误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_at_0x3b'

楼主(2021-05-11):
编一个LCD1602显示的程序,程序是按教材抄的,编译时出现MAIN.C(15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_at_0x3b'这个错误,想知道怎么结决
程序如下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PCF8591_WRITE 0x90
#define PCF8591_READ 0x91
sbit SDA=P2^0;
sbit SCL=P2^1;
#define disdata P0
sbit LCD_RS=P2^3;
sbit LCD_RW=P2^4;
sbit LCD_EN=P2^5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[]="0-.V  1-.V";
unsigned char code dis2[]="2-.V  3-.V";
unsigned int data dis[4];
unsigned char data receivebuf[4];
char code reserve[3]_at_0x3b;
//us延时函数(4.34us)
void delayNOP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//ms延时函数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  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4;i++)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//检查LCD忙状态
bit lcd_busy()
{
        bit result;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1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result=(bit)(P0&0x80);
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return (result);
}
//写指令数据到LCD
void lcd_w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    while(lcd_busy)
        ;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LCD_EN=0;
}
//写显示数据到LCD
void lcd_wdat(unsigned char dat)
{        while (lcd_busy())
        ;
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LCD_EN=0;
}
//LCD初始化设定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delayms(15);
        lcd_wcm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0c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06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}
//设定显示位置
void lcd_pos(unsigned char pos)
{
        lcd_wcmd(pos|0x80);
}
//数据处理与显示
void show_value(unsigned char ad_data)
{
        dis[2]=ad_data/51;
        dis[2]=dis[2]+0x30;
        dis[3]=ad_data%51;
        dis[3]=dis[3]*10;
        dis[1]=dis[3]/51;
        dis[1]=dis[1]+0x30;
        dis[3]=ad_data%51;
        dis[3]=dis[3]*10;
        dis[0]=dis[3]/51;
        dis[0]=dis[0]+0x30;
}
//启动i2c
void iic_start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}
//停止i2c
void iic_stop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}
//初始化i2c
void iicInit(void)
{
        SCL=0;
        iic_stop();
}
//应答子程序
void slave_ACK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SDA=1;
}
//非应答子程序
void slave_NOACK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SDA=0;
}
//检查应答子程序
void checl_ACK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F0=0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        F0=1;
        SCL=0;
}
//发送1个字节
void IICSendByte(unsigned char in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=8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(bit)(indata &0x80)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indata=indata<<1;
        }
}
//接收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=8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data=0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<<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|0x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&0xfe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tdata);
}
//发送数据子程序
void DAC_PCF8591(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,unsigned char w_data)
{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WRI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controlbyte&0x77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w_data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_stop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delayNOP();
}
//A/D转换
void ADC_PCF8591(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WRI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controlby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READ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slave_ACK();
        while(i<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eivebuf[i++]=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        slave_ACK();
        }
        receivebuf[3]=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slave_NOACK();
        iic_stop();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lcd_pos(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1[i]);
        lcd_pos(0x4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2[i]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ADC_PCF8591(0x04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PCF8591(0x04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2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4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b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d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2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4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3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b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d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DAC_PCF8591(0x40,receivebuf[0])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_PCF8591(0x40,receive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你那么大个延时函数哪儿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么大个延时函数哪儿去了

啊这,不好意思,没粘全

网友B:
char code reserve[3]_at_0x3b;
这句不太对,你确定没抄错?
有code,后面很可能有很长一串缺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har code reserve[3]_at_0x3b;
这句不太对,你确定没抄错?
有code,后面很可能有很长一串缺失

没错啊

网友C:
不知是教材错误还是楼主太粗心,抄写错误有好多。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PCF8591_WRITE 0x90
#define PCF8591_READ 0x91
sbit SDA=P2^0;
sbit SCL=P2^1;
#define disdata P0
sbit LCD_RS=P2^3;
sbit LCD_RW=P2^4;
sbit LCD_EN=P2^5;
unsigned char code dis1[]="0-0.00V  1-0.00V";
unsigned char code dis2[]="2-0.00V  3-0.00V";
unsigned int data dis[4];
unsigned char data receivebuf[4];
//char code reserve[3]_at_0x3b;
//us延时函数(4.34us)
void delayNOP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//ms延时函数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  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4;i++)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
//检查LCD忙状态
bit lcd_busy()
{
        bit result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1;
        result=(bit)(P0&0x80)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LCD_EN=1;
        return (result);
}

//写指令数据到LCD
void lcd_w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    while(lcd_busy());
        LCD_RS=0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cmd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LCD_EN=1;
}
//写显示数据到LCD
void lcd_w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while (lcd_busy());
        LCD_RS=1;
        LCD_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LCD_EN=0;
        LCD_EN=1;
}
//LCD初始化设定
void lcd_init()
{
        delayms(15);
        lcd_wcm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38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0c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06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lcd_wcmd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}
//设定显示位置
void lcd_pos(unsigned char pos)
{
        lcd_wcmd(pos|0x80);
}
//数据处理与显示
void show_value(unsigned char ad_data)
{
        dis[2]=ad_data/51;
        dis[2]=dis[2]+0x30;
        dis[3]=ad_data%51;
        dis[3]=dis[3]*10;
        dis[1]=dis[3]/51;
        dis[1]=dis[1]+0x30;
        dis[3]=ad_data%51;
        dis[3]=dis[3]*10;
        dis[0]=dis[3]/51;
        dis[0]=dis[0]+0x30;
}
//启动i2c
void iic_start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}
//停止i2c
void iic_stop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}
//初始化i2c
void iicInit(void)
{
        SCL=0;
        iic_stop();
}
//应答子程序
void slave_ACK(void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SDA=1;
}
//非应答子程序
void slave_NOACK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SDA=0;
}
//检查应答子程序
void check_ACK(void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F0=0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        F0=1;
        SCL=0;
}
//发送1个字节
void IICSendByte(unsigned char in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=8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(bit)(indata &0x80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indata=indata<<1;
        }
}
//接收一个字节
unsigned char IICreceiveByte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=8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data=0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1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<<1;
                if(SDA==1)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|0x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tdata=tdata&0xfe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tdata);
}
//发送数据子程序
void DAC_PCF8591(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,unsigned char w_data)
{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WRI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controlbyte&0x77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w_data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_stop();
        delayNOP();
        delayNOP();
}
//A/D转换
void ADC_PCF8591(unsigned char controlbyt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WRI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SendByte(controlbyte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_start();
        IICSendByte(PCF8591_READ);
        check_ACK();
        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slave_ACK();
        while(i<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eivebuf[i++]=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        slave_ACK();
        }
        receivebuf[3]=IICreceiveByte();
        slave_NOACK();
        iic_stop();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lcd_pos(0);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1[i]);
        lcd_pos(0x40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lcd_wdat(dis2[i]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ADC_PCF8591(0x04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PCF8591(0x04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2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4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b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0d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2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4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show_value(receivebuf[3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b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2]);
                lcd_pos(0x4d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dat(dis[0]);

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DAC_PCF8591(0x40,receivebuf[0])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F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C_PCF8591(0x40,receivebuf[0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