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怎么再加个按键让它停止?

楼主(2021-05-11):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aj=P3^5;
void delay(uint k)
{
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k;i++)
        for(j=0;j<121;j++)
        {;}
}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if(aj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1=0xfe;
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_crol_(P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_cror_(P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e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_cror_(P1,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_crol_(P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_cror_(P1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f0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}
}

网友A:
这些函数还没有进主循环,要按下按键停在这?下次按下接着跑?   还是直接跳到while(1)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些函数还没有进主循环,要按下按键停在这?下次按下接着跑?   还是直接跳到while(1)?

按下键停住然后再按一下继续跑

网友B:
停止的话你可以在执行主函数的程序之前加一个if,else按键判断,把你的程序放在else里面,按下的话就执行if,然后没按执行else,这些都写在一个while(1)循环里面

网友C:
加while即可,判断按键的翻转情况。

网友D:
switch()语句 case:也可以

网友A:
在大循环前,处理这样的暂停,还真没做过,也有点想不明白。不如把他放在主函数里,if给个变量等于1,执行完一次把这个变量改为2,她就不会执行第二遍了,然后再用case,不停在不同位置给定P1的值

网友E:
加入外部中断,设置按键标志位

网友F:
外加个外部中断,然后添加按键
按键触发后进入中断,循环判断按键,程序暂停,释放按键中断返回,程序继续运行
如果是按一下暂停,再按一下运行的话:
开一个外部中断,接按键
按键触发后进入中断,循环判断按键,释放按键后,等待按键再次触发,程序暂停,再次触发并释放后中断返回,程序继续运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