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用单片机连接2n3904来控制5v小水泵 可是水泵无法正常工作 该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1-05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2N3904可以驱动200 mA电流。 5V泵电机消耗多少电流? 如果电动机消耗的电流更大,则必须用可以驱动更大电流的晶体管替换2N3904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N3904可以驱动200 mA电流。 5V泵电机消耗多少电流? 如果电动机消耗的电流更大,则必须用可以驱动更大电流 ...

大约1A左右,需要更换哪一类型的三极管呢 ?如果我用这个2n3904驱动一个继电器可以吗?继电器外接电源接水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