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通过ACS715连接采电机电流 转速无论怎变化,显示都不变

楼主(2021-05-11):
STM32通过ACS715连接采电机电流,转速无论怎变化,显示都不变,怎么回事?

     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3,10);
                 Acurrent=(float)ADCX*(5.0/4096);                //????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current>2.6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??????2.6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urrent=(Acurrent-2.62)/0.185;         //???? ???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curre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电机的工作电流是随着负载变化的,初期调试时可在回路中串一个电流表,便于观察及调试代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