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RS485连接两个传感器如何分别读到两个传感器数据呢

楼主(2021-05-11):
本人比较小白,要把两个传感器读到的数据分别显示到显示屏上,那么可以怎么编代码呢?(有什么思路呢)

网友A:
485多机通信必须采用主从结构,传感器为从,每个传感器设置地址,按地址读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85多机通信必须采用主从结构,传感器为从,每个传感器设置地址,按地址读即可。

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85多机通信必须采用主从结构,传感器为从,每个传感器设置地址,按地址读即可。

谢谢啦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