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改进这个单片机电子琴,多按了几下按钮就死机了为什么呀?

楼主(2021-05-11):
小白求助!本来想达成按按键发出声音然后显示数字的功能,同时数字可以无限随着按键向左移动。于是我注释了if(num<=8)的语句,目的就是为了按键数字无限向左移动,但是这样子按键超过10次且不清除数字的时候,单片机就会死机!
    要怎么改才能实现电子琴显示数字无限向左移动且不死机呀?
拜托大佬了~

楼主:
仿真电路图是这样子的

楼主:
上面发的代码好像看不清,补发一下

网友A:
你要知道,你无论移动多少数据,到最后显示的只有8位,所以只要考虑8位显示就行了,左移之后显示低8位,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知道,你无论移动多少数据,到最后显示的只有8位,所以只要考虑8位显示就行了,左移之后显示低8位,就 ...

那怎么用程序表达显示最近输入的8位呐?
我现在的程序可以显示最近八位,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死机呀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用程序表达显示最近输入的8位呐?
我现在的程序可以显示最近八位,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死机呀

数码管显示那里不要管逻辑处理,只需要做到接到什么数据显示什么数据就行。
键盘读到的数据出来起来就更简单了,比如一开始是12345678,又读到一个9,就这样处理,
BUF = 12345678;
BUF = ((BUF << 1) | 9) & 0XFF;
这样就保证了数据只有8位,然后送入显示的函数进行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码管显示那里不要管逻辑处理,只需要做到接到什么数据显示什么数据就行。
键盘读到的数据出来起来就更 ...

这样改不行呀,我不会改啊啊啊。我太菜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怎么用程序表达显示最近输入的8位呐?
我现在的程序可以显示最近八位,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死机呀

不会死机,不受中断干扰,逐键左移显示键值。
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code table[]={//共阳数码管段码"0~f-."
                0xc0,0xf9,0xa4,0xb0,
                0x99,0x92,0x82,0xf8,
                0x80,0x90,0x88,0x83,
                0xc6,0xa1,0x86,0x8e,0xbf,0x7f};

uchar data key_buf[9]={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ff};

uchar KeyValue=0;//键值变量
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变量
        static bit sig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变量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P1=0xf0;
        if(P1!=0xf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++count>=10 && sig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g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e0):KeyValue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d0):KeyValue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b0):KeyValue = 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70):KeyValue = 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0x0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e):KeyValue+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d):KeyValue+= 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b):KeyValue+= 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X07):KeyValue+=1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buf[8]=table[KeyValue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buf[i]=key_buf[i+1];//左移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ign=0;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;
        P2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P0=key_buf[i]; //送段码
        P2=0x01<<i;    //送位码
        i=++i%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计数
}

void Delay_Ms(uchar n)
{
        uchar k;
        while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113;k++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//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会死机,不受中断干扰,逐键左移显示键值。

谢谢大佬,不过我放控制中断的语句进去,扬声器就会一直响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佬,不过我放控制中断的语句进去,扬声器就会一直响

开两个定时器,一个随键值控制喇叭发声频率,一个控制持续时间。不过要想声音好听就得添加DA转换和按键力度检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两个定时器,一个随键值控制喇叭发声频率,一个控制持续时间。不过要想声音好听就得添加DA转换和按键力 ...

请前辈帮我看看代码,虽然知道功能但是不太会用代码表达呀。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DisBuf[8];
sbit P3_7=P3^7;
unsigned char table[10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//
unsigned char BitCode[8]={0x80,0x40,0x20,0x10,0x08,0x04,0x02,0x01};    //
uchar code key_buf[16]={0xee,0xde,0xbe,0x7e,0xed,0xdd,0xbd, 0x7d,0xe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b, 0xbb, 0x7b,0xe7, 0xd7,0xb7,0x77}; //
unsigned int wu[]={64580,64684,64777,64820,64898,64968,65030,65058,65058,65111};
uchar KeyValue;
unsigned int num=0;
unsigned char i;

void Delay_Ms(uchar n) //
{
uchar k;
while(n--)
{
  for(k=0;k<113;k++);
}
}

void Display()//
{
  uchar i;
  for(i=0;i<8;i++)
{
  P0=DisBuf[i];
  P2=BitCode[i];
  Delay_Ms(1);
  P0=0xff;
}
}

uchar KeyScan()    //
{
uchar scan1,scan2,temp,j;
P1 = 0x0f;
scan1 = P1 & 0x0f;

if (scan1 != 0x0f)
{
  Delay_Ms(10);
  scan1 = P1 & 0x0f;

  if (scan1 != 0x0f)
  {
   P1 = 0xf0;
   scan2 = P1 &  0xf0;

   temp = scan1 | scan2 ;
   for (j=0;j<16;j++)
   {
    if (temp == key_buf[j])
     return j;
   }

  }
  return (16);
}
else
  return (16);
}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for(i=0;i<8;i++)
{
DisBuf[i]=0xff;
}
  while(1)
{
   Display();
   KeyValue = KeyScan();
           TR0=1;
  if (KeyValue<16)
{
  while(KeyScan()<16);

  if(KeyValue<10)
{
  num++;
        TR0=1;
//if(num<=8)
{
  for(i=num-1;i>=1;i--)
{
  DisBuf[i]=DisBuf[i-1];//移位

}
  DisBuf[0]=table[KeyValue];
}
}
  else
{
        if(KeyValue==10)//清屏
        {
  for(i=0;i<=7;i++)
{
  DisBuf[i]=0xff;
}
  num = 0;
}
   }
  }
}
}

void time() interrupt 1 //中断发声
{
        if(KeyValue<=9)
        {
        TH0=wu[KeyValue]/256;
        TL0=wu[KeyValue]%256;
        P3_7=!P3_7;
        }
}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前辈帮我看看代码,虽然知道功能但是不太会用代码表达呀。

改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好了

非常感谢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改好了

前辈,我发现我之前的问题了,就是我定义的缓冲数组只有8个储存空间,所以按键超过储存空间时(按键次数超过8时),单片机就会死机,而且用我的代码,缓冲数组最多只能定义2的6次方的储存空间。
  但是前辈的代码可以实现无限左移动,并且没有缓冲数组的限制,小弟不才,没有看懂前辈的代码,不是很清楚前辈的代码是如何达到目的的,肯请前辈指教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前辈,我发现我之前的问题了,就是我定义的缓冲数组只有8个储存空间,所以按键超过储存空间时(按键次数 ...

        uchar data key_buf[9]={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ff};//显示缓冲数组长度9,初值任意填写。

        key_buf[8]=table[KeyValue];//将当前键值保存在缓冲数组的最后并覆盖上次保存的键值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    key_buf=key_buf[i+1];//循环8次由后向前逐一覆盖替换保存的键值

        数码管只显示key_buf[0]~key_buf[7]就达到随按键左移显示键值的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char data key_buf[9]={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bf,0xff};//显示缓冲数组长度9,初值任 ...

非常感谢前辈!终于弄好了,不过又出现了消影小问题,应该是我的键盘扫描函数的原因,我再想办法改改,单片机真的好磨人呀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前辈!终于弄好了,不过又出现了消影小问题,应该是我的键盘扫描函数的原因,我再想办法改改,单 ...

消隐问题是显示函数没有处理好,不在按键扫描函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消隐问题是显示函数没有处理好,不在按键扫描函数。

显示函数我用的和前辈是一样的,主函数也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消隐问题是显示函数没有处理好,不在按键扫描函数。

找到问题了,我换台电脑就可以了。

网友C(2021-06-22):
大佬,怎么删除字符,比如说按键按错了,想要删除数码管显示的错误数,怎么办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