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是对脉冲进行计数,然后从lcd显示出来,但就是显示不正确 求帮助

楼主(2021-05-11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math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RS_CLR RS=0
#define RS_SET RS=1
#define RW_CLR RW=0
#define RW_SET RW=1
#define EN_CLR EN=0
#define EN_SET EN=1
#define DataPort P2
sbit RS = P3^0; //定义端口 (显示屏)
sbit RW = P3^1;
sbit EN = P3^2;
void LCD_Init(void);
void inti()
{ LCD_Init() ;
TMOD=0x05 ;//*T0为16位计数方式*/
TH0=F0 ;
TL0=60 ;//*预置初值*/
TR0=1;
}
// 单片机计算脉冲数 显示
uint num;//计数变量声明
/*延时子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xms)
{
uint j;
for(;xms>0;xms--)
for(j=110;j>0;j--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t--)
{
//大致延时1mS
DelayUs2x(245);
DelayUs2x(245);
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判忙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DataPort= 0xFF;
RS_CLR;
RW_SET;
EN_CLR;
_nop_();
EN_SET;
return (bit)(DataPort & 0x80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命令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//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DelayMs(5);
RS_CLR;
RW_CLR;
EN_SET;
DataPort= com;
_nop_();
EN_CLR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//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DelayMs(5);
RS_SET;
RW_CLR;
EN_SET;
DataPort= Data;
_nop_();
EN_CLR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清屏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Clear(void)
{
LCD_Write_Com(0x01);
DelayMs(5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字符串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if (y == 0)
{
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//表示第一行
}
else
{
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//表示第二行
}
while (*s)
{
LCD_Write_Data( *s);
s ++;
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if (y == 0)
{
LCD_Write_Com(0x80 + x);
}
else
{
LCD_Write_Com(0xC0 + x);
}
LCD_Write_Data( Data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LCD_Write_Com(0x38); /*显示模式设置*/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38);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38);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38);
LCD_Write_Com(0x08); /*显示关闭*/
LCD_Write_Com(0x01); /*显示清屏*/
LCD_Write_Com(0x06); /*显示光标移动设置*/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0C); /*显示开及光标设置*/
}
/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inti();
while(1)
{
float num1,num2,num;
unsigned char x;
unsigned char y;
unsigned char Data;
Data=TH0*255+TL0;//读计数器数据
if(Data==4000){TH0=F0;TL0=60;TR0=0;} //计满清零
num1=Data/4*0.05;
num2=0.05/4*(Data%4);
num=num1+num2;
LCD_Write_Char(x,y,num);
}
}

网友A:
虽然没有附上实际运行结果图,但按个人经验来看,我认为你计算器应采用中断方式进入计数,而显示放在主函数中运行,这样才能保证计数后送显示的及时性和正确性,如果按你现在计数及显示都在主函数处理,你会发现计数值比你显示的快得多,因为显示需要的时间远远大于计数,除非你的计数是HZ速度,如果是KHZ的速度,显示会来不及显示,所以计数值会比显示快,也就是你说的不对,只是想法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B:
脉冲频率不太高可以用这个方式计数。你的计数和数据处理有点问题,不清楚你要显示实际数还是比例数,按需自行修改。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math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RS_CLR RS=0
#define RS_SET RS=1
#define RW_CLR RW=0
#define RW_SET RW=1
#define EN_CLR EN=0
#define EN_SET EN=1
#define DataPort P0
sbit RS = P3^0; //定义端口 (显示屏)
sbit RW = P3^1;
sbit EN = P3^2;
uchar data dis_buf[]="0000";

void LCD_Init(void);

void inti()
{
        LCD_Init() ;
        TMOD=0x05 ;//*T0为16位计数方式*/
        TH0=F0 ;
        TL0=60 ;//*预置初值*/
        TR0=1;
}
// 单片机计算脉冲数 显示
//uint num;//计数变量声明
/*延时子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
void delay(uint xms)
{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;xms>0;xms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t--)
{
//大致延时1mS
DelayUs2x(245);
DelayUs2x(245);
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判忙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        DataPort= 0xFF;
        RS_CLR;
        RW_SET;
        EN_CLR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_SET;
        return (bit)(DataPort & 0x80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命令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        //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RS_CLR;
        RW_CLR;
        EN_SET;
        DataPort= com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_CLR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数据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//while(LCD_Check_Busy()); //忙则等待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RS_SET;
        RW_CLR;
        EN_SET;
        DataPort= Data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N_CLR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清屏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字符串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Write_String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 //表示第一行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 //表示第二行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*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a( *s);
                s ++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写入字符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
void LCD_Write_Cha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Data)
{
        if (y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C0 + x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_Data( Data);
}*/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LCD_Write_Com(0x38); /*显示模式设置*/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38);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38);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38);
LCD_Write_Com(0x08); /*显示关闭*/
LCD_Write_Com(0x01); /*显示清屏*/
LCD_Write_Com(0x06); /*显示光标移动设置*/
DelayMs(5);
LCD_Write_Com(0x0C); /*显示开及光标设置*/
}
/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 Data;
        inti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=TH0<<8|TL0;//读计数器数据
                if(Data>=4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dis_buf[0]=Data/100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_buf[1]=Data/10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_buf[2]=Data/10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dis_buf[3]=Data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,0,dis_buf);
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虽然没有附上实际运行结果图,但按个人经验来看,我认为你计算器应采用中断方式进入计数,而显示放在主函数 ...

我计数的是khz的,那我应该怎么修改啊,刚接触,写的比较简单,用的是中断计数,不知道这个计数程序写的对不对,很多东西都没想到,求大神指点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脉冲频率不太高可以用这个方式计数。你的计数和数据处理有点问题,不清楚你要显示实际数还是比例数,按需自 ...

谢谢大神谢谢谢谢,问题解决了谢谢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