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单片机:can't open file 'main'

楼主(2021-05-12):
main(1): error C318: can't open file 'main'
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啊

网友A:
没找到main这个文件,估计你这个文件没有和工程文件在同一个根目录,需要手动添加文件地址。

网友B:
可以打开工程文件看一下,main文件有没有在一个目录下
另外看图你的main可能没有存为main.c格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