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和DS18B20,HS1101,LCD1602求程序编写思路

楼主:
这是我的电路图,求指导程序,谢谢

网友A(2021-12-13):
做出来了没有,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

网友B(2022-01-30):
模块化编程,用18B20、液晶显示、键盘扫描等头文件,加入到你的工程,调用即可

网友B:
论坛好多模块化的底层驱动文件,拿来磊积木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