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通过代码设置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然后停止

楼主(2021-05-12):
想要通过代码设置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的角度,发东一个指令,转动对于的角度,该怎么写代码控制,求思路

网友A:
这是基础操作了 ,把脉冲控制计数发出就好了。 发完后后计数器清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基础操作了 ,把脉冲控制计数发出就好了。 发完后后计数器清零

用51单片机怎么控制

网友B:
找个例程看一下,在看一个步进电机的规格书

网友C:
角度+停止角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找个例程看一下,在看一个步进电机的规格书

找不到对应的例子,所以询问各位大佬

网友D:
首先确认你的电机是什么形式,一般四线电机不加细分的话是200个脉冲一圈(如果是集成式驱动TMC系列,如果是DRV的那种四线单独驱动的就需要每根线的脉冲都算上),所以说就是每个脉冲就是360/200=1.8(至于为什么是200步一圈,可以去查步进电机的工作方式),记下驱动的脉冲数量,就可以换算成角度了

网友E:
如果加了减速器,要把减速比算上。

网友F:
选好时间基准,这个是控制正常的基点,再根据你脉冲信号的形成机制 计算动作脉冲数目 或者发这些脉冲需要的时间 来控制启停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51单片机怎么控制

你先把能够连续运动列程弄明白, 然后再去做按键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