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STM32程序怎么理解,NPT后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21-05-12):
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key.h"
//#include "beep.h"
//#include "exti.h"
//#include "time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ac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stm32_dsp.h"
#include "table_fft.h"
#include "math.h"
#define NPT 10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#define PI2 6.28318530717959
u8 Square_table[256]={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        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        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        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1,        1,1,1,1,1,1,1,1,};
u8 Sin_table[256]= {        128,131,134,137,140,143,146,149,152,155,158,162,165,167,170,173,176,179,182,185,188,        190,193,196,198,201,203,206,208,211,213,215,218,220,222,224,226,228,230,232,234,235,        237,238,240,241,243,244,245,246,248,249,250,250,251,252,253,253,254,254,254,255,255,        255,255,255,255,255,254,254,254,253,253,252,251,250,250,249,248,246,245,244,243,241,        240,238,237,235,234,232,230,228,226,224,222,220,218,215,213,211,208,206,203,201,198,        196,193,190,188,185,182,179,176,173,170,167,165,162,158,155,152,149,146,143,140,137,        134,131,128,124,121,118,115,112,109,106,103,100,97,93,90,88,85,82,79,76,73,70,67,65,        62,59,57,54,52,49,47,44,42,40,37,35,33,31,29,27,25,23,21,20,18,17,15,14,12,11,10,9,        7,6,5,5,4,3,2,2,1,1,1,0,0,0,0,0,0,0,1,1,1,2,2,3,4,5,5,6,7,9,10,11,12,14,15,17,18,20,        21,23,25,27,29,31,33,35,37,40,42,44,47,49,52,54,57,59,62,65,67,70,73,76,79,82,85,88,        90,93,97,100,103,106,109,112,115,118,121,124,};
u8 Triangle_table[256]={        0,2,4,6,8,10,12,14,16,18,20,22,24,26,28,30,32,34,36,38,40,42,44,46,48,50,52,54,56,        58,60,62,64,66,68,70,72,74,76,78,80,82,84,86,88,90,92,94,96,98,100,102,104,106,108,        110,112,114,116,118,120,122,124,126,128,130,132,134,136,138,140,142,144,146,148,150,        152,154,156,158,160,162,164,166,168,170,172,174,176,178,180,182,184,186,188,190,192,        194,196,198,200,202,204,206,208,210,212,214,216,218,220,222,224,226,228,230,232,234,        236,238,240,242,244,246,248,250,252,254,254,252,250,248,246,244,242,240,238,236,234,        232,230,228,226,224,222,220,218,216,214,212,210,208,206,204,202,200,198,196,194,192,        190,188,186,184,182,180,178,176,174,172,170,168,166,164,162,160,158,156,154,152,150,        148,146,144,142,140,138,136,134,132,130,128,126,124,122,120,118,116,114,112,110,108,        106,104,102,100,98,96,94,92,90,88,86,84,82,80,78,76,74,72,70,68,66,64,62,60,58,56,        54,52,50,48,46,44,42,40,38,36,34,32,30,28,26,24,22,20,18,16,14,12,10,8,6,4,2,0,};
u16 i=0;
u32 adcx[NPT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洢adc
u32 adcmax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u32 adcmin = 33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С
u16 vp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int long fftin [NPT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FFT
int long fftout[NPT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FT
u16 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ж3
u16 Set_T = 1000;        //TIM3
u16 Show_T = 1;                //λKHZ
u32 F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u16 U = 4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16 V = 660;                //λ660mv/div
u16 get_v=0;                //
u16 save_v=0;                //洢
u8 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u8 adc_flag=0;                //λ
u8 clear_flag=1;        //Hold onλ0>Hold on
u16 table[15] ={16,32,48,64,80,96,112,128,144,160,176,192,208,224,240};//X
u16 h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±
u8 Wave_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
u16 timeSet=39;                ////void lcd_huadian(u16 a,u16 b);
void lcd_huaxian(u16 x1,u16 y1,u16 x2,u16 y2);
void lcd_init(void);
void clear_point(void);
         void InitBufInArray(void);
void GetPowerMag(void);
void EXTIX_Init(void);
void TIM5_Init(u32 arr,u32 psc);
void TIM3_Init(u16 arr,u16 psc);
int main(void)
{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uart_init(72,115200);        ////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
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//
BEEP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IO        EXTIX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ж            ADC1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
Dac1_Init();        //721M,T*T1=1000                T=10001kHZ                TIM3
         TIM3_Init((Set_T-1),72-1);    //(10-1,71)100kHz  (1000-1,71)1kHz        //         TIM_Cmd(TIM3, ENABLE);        TIM5_Init(timeSet,71);
//        POINT_COLOR=RED;
LCD_ShowString(60,40,210,24,24,"Elite STM32F1 ^_^"); LCD_ShowString(82,80,200,24,24,"ini OSC TEST");
LCD_ShowString(107,120,200,16,16,"ATOM@ALIENTEK");LCD_ShowString(117,145,200,16,16,"By AlphaZcc");
LCD_ShowString(137,170,200,12,12,"2021/1/3");
delay_ms(1000);
LCD_Clear(WHITE);
lcd_init(); //
while(1)
{                while(adc_flag == 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adc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NPT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PT1024maxmin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in[i]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ftin[i] = adcx[i] << 16;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GetPowerMag();                adcmax=adcmax*0.80586;adcmin=adcmin*0.80586;           //0.8 = 3300/4095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75,115,adcmax,4,16);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75,150,adcmin,4,16);                vpp=adcmax-adcmin;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75,80,vpp,4,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point();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!LED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->CR1|=0x01;    //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max = 0;        adcmin = 33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                } }
void lcd_init(void)
{        POINT_COLOR=RED;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5,8,200,24,24,"Mini_OSC");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40,15,200,16,16,"INPUT:PA1");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0,28,200,16,16,"mV/div:");                ///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0,63,200,16,16,"vpp/mv:");                ///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0,98,200,16,16,"max/mv:")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0,133,200,16,16,"min/mv:");        //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0,168,200,16,16,"f/Hz:");                ///Hz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0,203,200,16,16,"OSR:");  //
POINT_COLOR=BLUE;        lcd_huaxian(0,0,0,2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        lcd_huaxian(256,0,256,200);        lcd_huaxian(0,0,256,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0,200,256,200);        POINT_COLOR=B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91,220,120,16,16,"kHz");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8,8,200,16,16,"WORK");        LCD_ShowNum(265,220,Show_T,3,16);                //β
LCD_ShowNum(275,45,V,4,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λ660mv/div}
void clear_point(void)//{        u16 x=0,i=0;
         for(x=0;x<NPT/4 && clear_flag;x++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_COLOR=WHI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x  ,1,x  ,199)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POINT_COLOR=BLUE;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0,0,0,2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lcd_huadian(x,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 == table[h]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С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x,1,x,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x,101,x,103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x,199,x,19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++;
                 if(h>=16) h=0;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if(x==128) //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x,1,x,19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20;i<200;i+=20)
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125,i,127,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_v = adcx[x]/U+(90-((adcmax-adcmin)/(2*U)));
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lcd_huadian(x,get_v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lcd_huaxian(x,save_v,x+1,get_v);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save_v = get_v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洢//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        }}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:GetPowerMag():г::lBufOutArray(X)鲿(Y)(sqrt(X*X+Y*Y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GetPowerMag(void)
{        u16 temp = 0;    float X,Y,Mag;
        float magmax=0;    unsigned short i;        magmax=0;
//cr4_fft_1024_stm32        cr4_fft_1024_stm32(fftout, fftin, NPT);            for(i=1; i<NPT/2; i++)
   {        X  = (fftout[i] << 16) >> 16;
Y  = (fftout[i] >> 16);
  Mag = sqrt(X * X + Y * Y);
                 if(Mag > magmax)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gmax = M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i;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if(Set_T==1000)
         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0  );                if(Set_T==100)
                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10 );        if(Set_T==10)
         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200);
if(Set_T==2)
         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249760);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65,185,F,5,16);                }
void lcd_huadian(u16 a,u16 b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廭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ast_DrawPoint(a,240-b,BLUE);}
void lcd_huaxian(u16 x1,u16 y1,u16 x2,u16 y2)        //廭
{        LCD_DrawLine(x1,240-y1,x2,240-y2);}//3ж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void EXTIX_Init(void)
{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    KEY_Init();         //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        //ù    //GPIOE.2 жж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E,GPIO_PinSource2);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2;        //KEY2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EXTI_InitStructEXTI   //GPIOE.3          жж  //KEY1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E,GPIO_PinSource3);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3;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//EXTI_InitStructEXTI   //GPIOE.4          жж          //KEY0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E,GPIO_PinSource4);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4;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//EXTI_InitStructEXTI   //GPIOA.0          жж  PA0  WK_UP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GPIO_PinSource0);   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=EXTI_Line0;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Rising;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EXTI_InitStructEXTI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0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K_UPж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        //2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ж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2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2ж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        //2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ж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3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1ж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        //2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ж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//NVIC_InitStructNVIC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4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KEY0ж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        //2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ж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  //NVIC_InitStructNVIC }void TIM5_Init(u32 arr,u32 psc){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5,ENABLE);//TIM4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arr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psc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4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         TIM_ITConfig(TIM4,TIM_IT_Update,ENABLE);//ж          TIM_Cmd(TIM5,ENABLE);//4  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5, 0);   // CNT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TIM5_IRQn;//4ж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0X00;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0X01;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void TIM3_Init(u16 arr,u16 psc)
{
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ENABLE);//TIM3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2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arr;//  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psc;//          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         TIM_ITConfig(TIM3,TIM_IT_Update,ENABLE);//ж          TIM_Cmd(TIM3,ENABLE);//3//          //  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3, 0);   // CNT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TIM3_IRQn;//4ж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0X01;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0X00;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}//6ж
         void TIM5_IRQHandler(void)
{
static u16 intr=0;
if(TIM5->SR&0X0001)                //ж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intr++;                if(intr==25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r=0;
         switch (Wave_flag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Dac1_Set_Vol(Square_table[intr]*12);                //D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Dac1_Set_Vol(Sin_table[intr]*12);                //D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case 3:Dac1_Set_Vol(Triangle_table[intr]*12);        //D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}
          TIM5->SR&=~(1<<0);        //жλ     }//ж0

void EXTI0_IRQHandler(void){  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//        if(WK_UP==1)        //WK_UP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ave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ve_flag=2;
         else if(Wave_flag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ve_flag=3;
         else if(Wave_flag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ve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WK_UP==1);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EXTI->PR=1<<0;  //LINE0жλ  }//ж2void EXTI2_IRQHandler(void)
{  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//        if(KEY2==0)        //KEY2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if(timeSet==39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et=156;        //25Hz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et==15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et=78;                //50Hz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et==7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et=39;                //100Hz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et==3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et=26;                //150Hz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et==2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et=19;                //200Hz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Set==1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et=390;        //50Hz                TIM6->ARR=timeSet;          while(KEY1==1);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EXTI->PR=1<<2;  //LINE2жλ  }

void TIM3_IRQHandler(void)
{
  if(TIM3->SR&0X0001)//ж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adcx[t]=Get_Adc(ADC_Channel_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β//                adcx[t]=Get_Adc_Average(ADC_CH1,3);
         //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x[t] >= adcmax)                adcmax = adcx[t];//                if(adcx[t] <= adcmin)                adcmin = adcx[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++;
         if(t==NPT)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->CR1 &= (uint16_t)(~((uint16_t)0x0001));/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}
          TIM3->SR&=~(1<<0);//жλ     }
//ж3
void EXTI3_IRQHandler(void)
{  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//
if(KEY1==0)                 //KEY1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ear_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IM3->CR1 &= (uint16_t)(~((uint16_t)0x0001));/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fla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8,8,200,16,16,"STOP  "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->CR1|=0x01;    //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_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68,8,200,16,16,"WORK");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while(KEY1==0);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EXTI->PR=1<<3;  //LINE3жλ  }//ж4
void EXTI4_IRQHandler(void)
{        delay_ms(10);        //        if(KEY0==0)                 //KEY0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POINT_COLOR=BL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++;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 = 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T = 10;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==2)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T = 100;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==3)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=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T = 500;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==4)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_T=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_T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65,220,Show_T,3,1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3->ARR=(Set_T-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趨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0==0);
        }
EXTI->PR=1<<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INE4жλ  }
м
1 get_v = adcx[x]/U+(90-((adcmax-adcmin)/(2*U)));
дadcд 320240
2DACDAC
3 :GetPowerMag()
   X  = (fftout[i] << 16) >> 16;
   Y  = (fftout[i] >> 16);
f(Set_T==1000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0  );                if(Set_T==100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10 );        if(Set_T==10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200);        if(Set_T==2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249760);

楼主:
字乱码了,问题是 get_v = adcx[x]/U+(90-((adcmax-adcmin)/(2*U)));
这行代码应该是把ADC的数值转换成屏幕坐标,正点原子的电阻屏320—240的

2——DAC怎么输出,除了输出那三个波形外没看到DAC输出函数。

3 :GetPowerMag()
   X  = (fftout[i] << 16) >> 16;
   Y  = (fftout[i] >> 16);
f(Set_T==1000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0  );                if(Set_T==100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10 );        if(Set_T==10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100200);        if(Set_T==2)
F=(u32)((double)temp/NPT*249760);
怎么理解,NPT后面的数值是什么意思?
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忙。

网友A(2022-03-18):
引用 楼主:
字乱码了,问题是 get_v = adcx[x]/U+(90-((adcmax-adcmin)/(2*U)));
这行代码应该是把ADC的数值转换成屏 ...

你好,我也有同样问题,你有答案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