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的flash数据存储问题

楼主(2021-05-12):
在有些教程中STM32的flash可以作为EEPORM,但flash有几个存储区域,一般是采用主存储块进行存储吗
如果是采用主存储块作为EEPORM,是否所有主存储快空间都可以作为EEPROM
在一些资料中,描述主存储器存储着一些代码和数据常量,如果作为EEPROM不会出现将原本擦除的情况吗。。。。。
先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后往前用,除非你的程序很大,否则不会冲突的。

#define FLASHSTART_ADDR         0x08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8K &#65 ...

明白了   感谢感谢

网友B:
你自己规化啊,我都是把高地址的做为参数存储区。

网友A:
从后往前用,除非你的程序很大,否则不会冲突的。

#define FLASHSTART_ADDR         0x0800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8K ���һҳ 1KBÿҳ �ɴ�512��16λ��  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512K��Ʒ
#define FLASH_BLOCK_USE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ʹ�õ���1��block
#define STM32_FLASH_SIZE        5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8K Flash

#if STM32_FLASH_SIZE<256
#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
#else
#define STM_SECTOR_SIZE        2048
#endif

#define USER_ADDR (FLASHSTART_ADDR+STM32_FLASH_SIZE*1024-FLASH_BLOCK_USE*STM_SECTOR_SIZE)

USER_ADDR 就是倒数可用的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