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控制设置转动180度为什么不停止,在一直转动,求解,该怎么修改单片机代码

楼主(2021-05-12):
#include <reg51.h>     //*  单双八拍工作方式:A-AB-B-BC-C-CD-D-DA*
unsigned char code shun[8] = {0x08,0x0c,0x04,0x06,0x02,0x03,0x01,0x09};
unsigned char code ni[8] = {0x09,0x01,0x03,0x02,0x06,0x04,0x0c,0x08};
void delay(char x)     //延时程序
{
   char i,j;
   for(i=x;i>0;i--)
     for(j=110;j>0;j--);
}
void  motor_1(float a)//a即想要转的圈数
{
   unsigned char b;
   unsigned int  c;
   for (c=0; c<8*64*a; c++)
    {
      for (b=0; b<8; 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P1 = shun[b];
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}
    }
}
void  motor_2(float a)//a即想要转的圈数
{
   unsigned char b;
   unsigned int  c;
   for (c=0; c<8*64*a; c++)
    {
      for (b=0; b<8; 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P1 = ni[b];
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}
    }
}
void main()//主程序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r_1(0.5); //转动1圈(可以改动)
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P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电机发热
          //motor_2(0.5); //转动1圈(可以改动)
    //delay(10);
         // P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电机发热
        }
}

楼主:
该怎么修改代码控制步进电机转动一定的角度

网友A:
这样肯定是一直在转的了,while(1)一直在循环啊,你可以加按键设置条件再满足时调用转动函数就行了

网友B:
a是浮点数,不对吧。

网友C:
不知道你驱动函数里面第一个for(c)的循环有什么作用?但是如果你只想转动180度可以只让电机走四拍

网友C:
for (b=0; b<8*a; b++)
        {
          P1 = ni[b];
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}
去掉一个for 这样试试

网友D:
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otor_1(0.5); //转动1圈(可以改动)
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P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电机发热
          //motor_2(0.5); //转动1圈(可以改动)
    //delay(10);
         // P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电机发热
        }
大循环while(1){}肯定是一直运行,所以你要有个条件,只运行一次

{
flag=XXXXX;//比如,按键赋值
if (flag)  motor_1(0.5);
}

}

楼主:
如果想用蓝牙控制转到一次几停止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