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传感器分别检测信号51单片机程序如何编写求思路

楼主(2021-05-12):
想自己编写一个单片机程序 求大神给个思路

两个传感器分别检测信号,其中任意一个超过设定值,蜂鸣器报警 关风扇 关阀门

网友A:
关键的步骤是要把传感器的信号送入单片机,在单片机里面写代码就很简单了,主循环用if语句判断两个检测信号是否都符合要求。
用或操作连接两个判断语句,就能实现你说的“任意一个超过设定值,蜂鸣器报警 关风扇 关阀门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