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告知51单片机怎么接两个ADC0809

楼主(2021-05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ADC0809数据输出脚OUT0-OUT8共用单片机引脚,
ADC0809的EOC、START、ALE共用单片机引脚
ADC0809的3位地址输入线接单片机不同IO引脚
ADC0809输出使能引脚OE单片机不同的引脚,方法就是控制OE来控制ADC的输出

网友B:
现在这种片子不好买,而且价格贵,找一款带ADC的cpu就行了。

网友B:
外围可加上4051模拟开关扩展,用一片就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