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求助 用51单片机测量电源在不同负载电阻下的电压电流

楼主:
  已经知道不同负载电阻我可以用继电器和三极管,利用单片机控制它的导通,然后再把这一串不同的负载接在电路中,想要看测量电源在不同电阻下的电压和电流,并且还要测量短路实验,想要得到电压电流在不同情况下的波形,知道电压的畸变率等等。那我想用51单片机,ADC0809,ACS712,LCD1602搭建电路图和proteus应该可行吧,大佬们有没有什么高见和方法的?

网友A(2021-05-12):
不用ADC ,用INA219B芯片

大多数电流测量设备(例如电流面板仪表)仅适用于低压侧测量。 这意味着除非您不希望涉及电池,否则必须将测量电阻器粘在目标接地和真实接地之间。

由于电阻两端的电压降与电流消耗成正比,因此这意味着接地参考会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。 具有偏移的接地参考会导致许多电路出现问题。

INA219B芯片更加智能-即使以3或5V供电,它也可以处理高达+ 26VDC的高端电流测量。 它还会报告高侧电压,这对于跟踪电池寿命或太阳能电池板非常有用。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2698-1.html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2638-1.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ADC ,用INA219B芯片

你好,我是要用51单片机测量矿用本质安全电源的电源和电压,电压畸变率还有做电路实验。一般本质安全电源输出12V,24V,36V,,输出几百毫安电流,这意味着1,我要搭建多个负载,模拟电源在不同负载或者短路下的电压电流情况,需要补充译码器不然IO口不够用,2,用AD测量需要明确测量的位置,3,采样电压可能太大,需要加调节滤波电路还有保护电路防止过压,4,我用的数码管最好能有个指示灯,标明是测量还是设定值。这是以下是凭感觉搭的AD图需要改进的地方,大佬有何想法高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用ADC ,用INA219B芯片

因为用ADC0809的电路图已经画完了,所以想在它基础上改一下,投切更多电阻,有滤波有保护,ADC测量电压电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