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L298芯片控制电机问题

楼主(2021-05-12):
我看了一些关于l298的帖子自己连了两个电机,但是仿真起来只有上面一个电机会转,而且P0口是灰色的,是我连接的有问题吗。如果不对的话应该都不会转啊,大佬麻烦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,多谢。

网友A:
你重新测试调节一下你的电机,并且保证同一个电机的上下两根线不能插在驱动模块的同一个孔中(不然无法产生电位差,那必然不会转动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重新测试调节一下你的电机,并且保证同一个电机的上下两根线不能插在驱动模块的同一个孔中(不然无法产生 ...

这哪个孔也没插在一个地方啊

网友B:
P0口要接上拉电阻,否则不能输出高电平!参考下51单片机最小系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