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给单片机程序添加按键控制,比如我这个控制模块拨号

楼主(2021-05-12):
我想给我的这个GSM模块拨号程序添加个按键,源程序是上电之后自动拨号,我想改成按下按键来让模块拨号
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timer0.h"
#include "SIMxxx.h"

sbit P10=P1^0;        //用于提示程序进行到哪里
sbit P11=P1^1;        //用于提示程序进行到哪里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res;
        Uart1Init();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EA=1;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res=1;
        P10=0;P11=0;
        while(re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s=sim900a_work_test();
        }
        P10=1;
        res=1;
        while(re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s=SIM_MAKE_CALL("15xxxxxxxx3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处更改为您要拨打的电话号码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11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0);

        }
}

网友A:
在程序内添加引脚中断函数,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进行触发,将拨号程序放到中断函数中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判断按键是否有效,如果有效则拨号,加一个if语句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