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单片机的脉搏测量仪设计

楼主(2021-05-12):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65535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eeprom52.h"

sbit beep = P2^0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
sbit k1 = P1^3;
sbit k2 = P1^4;
sbit k3 = P1^5;

bit flag_300ms ;
uchar flag_en;

uchar code table_num[]="0123456789abcdefg";

sbit rs=P1^0;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信号 H:数据寄存器          L:指令寄存器
sbit rw=P1^1;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信号 H:数据寄存器          L:指令寄存器
sbit e =P1^2;         //片选信号   下降沿触发

char flag=0,bj=90;
unsigned char i=0,timecount=0,displayOK=0,aa=0;
float time[6]={0};
uint rate;

float rate1[6]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delay_uint()
* 功能 : 小延时。
* 输入 : 无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eeprom()
{
        SectorErase(0x2000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0, bj % 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1, bj / 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58, a_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eeprom()
{
        bj  = byte_read(0x2001);
        bj<<= 8;
        bj  |= byte_read(0x2000);
        a_a      = byte_read(0x2058);
}

/**************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eprom()
{
        read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//先读
        if(a_a != 1)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j = 95;
                a_a = 1;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com(uchar com)
* 功能 : 1602命令函数
* 输入 : 输入的命令值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data(uchar dat)
* 功能 : 1602写数据函数
* 输入 :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string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*p)
* 功能 :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,如果要让第一行,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"ab cd ef" ,调用该函数如下
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1,5,"ab cd ef;")
* 输入 : 行,列,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tring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*p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*p == '\0')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a(*p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zifu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dat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fm3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fm1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data(0x30+date%10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初始化设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602()
{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        //设置显示模式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,光标不闪烁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  //写一个数据,指针加1
        delay_uint(1000);
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   Heart Rate     ");
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     000/min       ");
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
/***********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int0()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
{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I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
}

/************ 排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pingjun_zhi(float *p)
{
        static float value;
        static uchar i,j;
        for(j=1;j<5;j++)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对整个数组的5个值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列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 - j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[i] > p[i+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= p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[i] = p[i+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[i+1] = 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key()
{
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0);
                flag++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2){flag=0;write_eeprom();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   Heart Rate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     000/min   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1,0,"   set Rate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2,0,"     000/min   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j<99)bj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3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j>5) bj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uchar flag_value;

/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bee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叫一声
        delay_1ms(150);
        P0 = P1 = P2 = P3 = 0xff;
        init_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init_int0();          //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
        init_eeprom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OK==0)//如果显示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//如果显示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en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valu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1[0]=60000/(time[1]/5+time[2]/5+time[3]/5+time[4]/5+time[5]/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value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1[1]=60000/(time[1]/5+time[2]/5+time[3]/5+time[4]/5+time[5]/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value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1[2]=60000/(time[1]/5+time[2]/5+time[3]/5+time[4]/5+time[5]/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value == 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1[3]=60000/(time[1]/5+time[2]/5+time[3]/5+time[4]/5+time[5]/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value >= 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1[4]=60000/(time[1]/5+time[2]/5+time[3]/5+time[4]/5+time[5]/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gjun_zhi(rate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ate = (rate1[1] / 3 + rate1[2] / 3 + rate1[3] / 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5,rat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ate>bj)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2,5,bj);
                }

//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1,13,b1);
//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1,14,b2);
//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(1,15,b3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300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外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        EX0=0;//暂时关外部中断
                if(timecount<8)   //当连续两次检测时间间隔小于8*50ms=400ms不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alue >= 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//开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imecount <= 1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i]=timecount*50+TH0*0.256+TL0/1000;//算出间隔时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xb0;     // 50ms         12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//50ms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e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6)//记录到超过等于6次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1;//计数从1开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K=1;    //测得5次开始显示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X0=1;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TL0 = 0xb0;     // 50ms         12M
        timecount++;//每50ms一次计数
        if(timecount>70)     //当超过25*50ms=1.5s没有检测到信号停止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//数据个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//50ms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K=0;//显示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//定时器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0 = 0x3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0 = 0xb0;     // 50ms         12M
        }
}

系统总体设计由STC89C52、按键、LCD1602、光电传感器、时钟模块、运放等构成,系统设有四个按键,可以设置上下限脉搏数,当超过范围的时候单片机会驱动蜂鸣器发响,脉搏测量的时候需要人把手轻轻的按在光电传感器上面,由于人脉搏跳动的时候,血液的透光性不一样会导致接收器那边接收的信号强弱不一样,间接的把人脉搏信号传回,通过运放对其进行放大、整形后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,单片机利用外部中断对其进行计数,最终换算成人一分钟脉搏的跳动次数,最终显示在液晶屏上。

网友A(2025-04-15):
eeprom52.h 文件有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