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金属探测仪程序出错怎么修改?

楼主(2021-05-12)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LDC1000_cmd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/* 12864端口定义*/#define LCD_data P0   //带字库液 晶12864数据口sbit LCD_RS = P3^0;   //寄存器选择输入sbit LCD_RW = P3^1;  //液晶读/写控制sbit LCD_EN = P3^2;   //液晶使能控制sbit LCD_PSB=P3^3;   //并口控制sbit LCD_RST=P3^4;/***开关端口定义***/sbit   KEY1 = P1^4;sbit   KEY2 = P1^5;sbit   KEY3 = P2^1;
uchar code dis1[] = {" 123 "};        //液晶显示的汉字
uchar code dis2[] = {"  金属探测仪  "};
uchar code dis3[] = {"  电气工程  "};
uchar code dis4[] = {"456  "};

uchar code  xianshi1[] = {"有无金属:  N"};
uchar code  xianshi2[] = {"金属属性: 未定"};
uchar code  xianshi3[] = {"金属属性: 铝 "};
uchar code  xianshi4[] = {"有无金属:  Y "};

/***LDC1000 PROGRAM***/
void SetVCoreUp(unsigned int level);
char spi_readByte(char addr,char *data1);
char spi_readWord(char addr, unsigned int *data1);
char spi_readBytes( char addr,char *buffer, unsigned char len);
char spi_writeByte(char addr,char data1);
char spi_writeWord(char addr,unsigned int data1);
char spi_writeBytes( char addr,char *buffer, unsigned char len);

static unsigned char txlen;
static unsigned char rxlen;
static char *txbuf;
static char *rxbuf;
static char txaddr;
static char wordbuf[2];

char proximtyData[2];
char frequencyData[3];
int proximtyDataMIN;
int frequencyDataMIN;
int proximtyDataMAX;
int frequencyDataMAX;
int proximtyDataTEMP;
int frequencyDataTEMP;

#define RPMIN 0x3A
#define RPMAX 0x13
#define delayNOP(); {_nop_();_nop_();_nop _();_nop_();};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; //确定显示位置/***延时函数***/void    delay(unsigned int m)    //延时程序  {  unsigned int i,j; for(i=0;i<m;i++);     for(j=0;j<10;j++);   }/***检查LCD忙状态***//***lcd_busy为1时,忙,等待。lcd-busy为0时,闲,可写指令与数据***/bit lcd_busy(){    bit result;    LCD_RS = 0;    LCD_RW = 1;    LCD_EN = 1;    delayNOP();    result = (bit)(P0&0x80);    //只要有一位不是0,那么result=1    LCD_EN = 0;    return(result);}/***写指令数据到LCD ***//***RS=L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指令码***/void lcd_wcmd(uchar cmd){   while(lcd_busy());    LCD_RS = 0;    LCD_RW = 0;    LCD_EN = 0;    _nop_();    _nop_();    P0 = cmd;    delayNOP();    LCD_EN = 1;    delayNOP();    LCD_EN = 0;}/***写显示数据到LCD ***//**RS=H,RW=L,E=高脉冲,D0-D7=数据**/void lcd_wdat(uchar dat){   while(lcd_busy());    LCD_RS = 1;    LCD_RW = 0;    LCD_EN = 0;    P0 = dat;    delayNOP();    LCD_EN = 1;    delayNOP();    LCD_EN = 0;}
/***LCD初始化设定***/
void lcd_init()
{
    LCD_PSB = 1;         //并口方式

    LCD_RST = 0;         //液晶复位
    delay(3);
    LCD_RST = 1;
    delay(3);
    lcd_wcmd(0x34);      //扩充指令操作
    delay(5);
    lcd_wcmd(0x30);      //基本指令操作
    delay(5);
    lcd_wcmd(0x0C);      //显示开,关光标
    delay(5);
    lcd_wcmd(0x01);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delay(5);
}

/***设定显示位置***/
void lcd_pos(uchar X,uchar Y)
{
   uchar pos;
   if (X==0)
     {X=0x80;}
   else if (X==1)
     {X=0x90;}
   else if (X==2)
     {X=0x88;}
   else if (X==3)
     {X=0x98;}
   pos = X+Y ;
   lcd_wcmd(pos);         //显示地址
}
/***LDC1000***/
char spi_readByte(char addr, char *data1)
{
            rxlen = 1;
        rxbuf = data1;
                txaddr = addr|0x80;

                P4OUT&=~BIT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=txaddr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&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*rxbuf=UCB1RXBUF;
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&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P4OUT|=BIT0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char spi_readWord(char addr, unsigned int *data1)
{
                rxlen = 2;
                rxbuf =&wordbuf[0];
                txaddr =addr|0x80;

                P4OUT &=~BIT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txaddr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&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* rxbuf = UCB1RXBUF;
                rxbuf++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&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* rxbuf = UCB1RXBUF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 & 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P4OUT |= BIT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char spi_readBytes( char addr, char * buffer, unsigned char len)
{
                rxlen = len;
                rxbuf = buffer;
                txaddr = addr | 0x80;

                P4OUT &= ~BIT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txaddr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rxlen >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 & 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rxbuf = UCB1RX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bu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l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 & 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P4OUT |= BIT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
char spi_writeByte(char addr, char data1)
{
                wordbuf[0] = data1;
                txlen = 1;
                txbuf = &wordbuf[0];
                txaddr = addr & ~0x80;

                P4OUT &= ~BIT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txaddr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*txbuf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 & 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P4OUT |= BIT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
char spi_writeWord(char addr, unsigned int data1)
{
                wordbuf[0] = data1 >> 8;
                wordbuf[1] = data1 & 0xFF;
                txlen = 2;
                txbuf = &wordbuf[0];
                txaddr = addr & ~0x80;

                P4OUT &= ~BIT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txaddr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*txbuf;
                txbuf++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*txbuf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 & 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P4OUT |= BIT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
}

char spi_writeBytes( char addr, char * buffer, unsigned char len)
{
                txlen = len;
                txbuf = buffer;
                txaddr = addr & ~0x80;

                P4OUT &= ~BIT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txaddr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txlen > 0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!(UCB1IFG&UCTXIFG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B1TXBUF = *tx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bu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len--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CB1STAT & UCBUSY);
                P4OUT |= BIT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void SetVCoreUp (unsigned int level)
{
                //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ccess
                PMMCTL0_H = 0xA5;
                // Make sure no flags are set for iterative sequences
//while ((PMMIFG & SVSMHDLYIFG) == 0);
//while ((PMMIFG & SVSMLDLYIFG) == 0);
                // Set SVS/SVM high side new level
                SVSMHCTL = SVSHE + SVSHRVL0 * level + SVMHE + SVSMHRRL0 * level;
                // Set 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
                SVSMLCTL = SVSLE + SVMLE + SVSMLRRL0 * level;
                // Wait till SVM is settled
                while ((PMMIFG & SVSMLDLYIFG) == 0);
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already set flags
                PMMIFG &= ~(SVMLVLRIFG + SVMLIFG);
                // Set VCore to new level
                PMMCTL0_L = PMMCOREV0 * level;
                // Wait till new level reached
                if ((PMMIFG & SVMLIFG))
                while ((PMMIFG & SVMLVLRIFG) == 0);
                // Set SVS/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
                SVSMLCTL = SVSLE + SVSLRVL0 * level + SVMLE + SVSMLRRL0 * level;
                // Lock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ccess
                PMMCTL0_H = 0x00;
  }
/***主函数***/
void main()
{
   uchar i;
   lcd_init();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LCD
   lcd_pos(0,0);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
   i = 0;
   while(dis1[ i] != '\0')
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lcd_wdat(dis1[ i]);
       i++;
    }
    lcd_pos(1,0); 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i = 0;
     while(dis2[ i] != '\0')
     {
       lcd_wdat(dis2[ 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i++;
      }
      lcd_pos(2,0); 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 i = 0;
      while(dis3[ i] != '\0')
      {
       lcd_wdat(dis3[ 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i++;
       }
       lcd_pos(3,0);   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  i = 0;
      while(dis4[ i] != '\0')
      {
       lcd_wdat(dis4[ i]);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i++;
      }
      while(1)
      {
        if (KEY1==0)
         {
       lcd_init();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   lcd_pos(0,0);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  i = 0;
       while(xianshi1[ i] != '\0')
       {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  lcd_wdat(xianshi1[ i]);
         i++;
       }
        lcd_pos(1,0); 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(xianshi2[ i] != '\0'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  lcd_wdat(xianshi2[ i]);
         i++;
KEY2=1;
        }
    }
       if (KEY2==0)
       {  lcd_init();      //清除LCD的显示内容
          lcd_pos(0,0);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while(xianshi4[i] != '\0')
         {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   lcd_wdat(xianshi4[i]);
          i++;
         }
        lcd_pos(1,0);      //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
        i = 0;
      while(xianshi3[ i] != '\0')
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字符
       lcd_wdat(xianshi3[i]);
       i++;
      }
        KEY3=0;

       }
    }

网友A(2022-05-13):
什么样的金属探测仪,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原理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