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无刷电机推荐,在做直流电机的建模仿真

楼主(2021-05-12):
我在做直流电机的建模仿真,用到“电压12V,电流0.18A,转速4000RPM,其他参数不知”的直流无刷电机。建模仿真时传递函数的参数有几个不知道,,公式里需要,Ke电动势常数;Ja电动机转子的转动惯量;Kc电磁力距常数;Ra电动机的电阻,是这四个参数。麻烦各位能不能推荐几款符合电压电流转速的直流电机的牌子、型号、四个参数。希望大家帮帮忙,谢谢。

楼主:
请大家帮帮忙,万分感谢

网友A:
Proteus 8中选择带编码器的电机,它的编辑属性里有一些数据。
右键选中电机模型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模型帮助,里面有两张建模图纸。
不知是否是你需要的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oteus 8中选择带编码器的电机,它的编辑属性里有一些数据。
右键选中电机模型在弹出菜单中选择模型帮助 ...

你好,谢谢你,这个问题弄的我头疼。我是需要满足后近似满足电压电流转速的直流电机的四个参数,我在网上找了好久,都没有。你还知道在哪能获取到这些参数吗?麻烦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