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时器问题求解

楼主(2021-05-12):
数码管放在主程序中扫描,配置一个间隔0.1ms的定时器,并将一个变量在定时器中间隔1S改变,将其中的每一位在定时器中拆分出来给数码管的每一位,为什么数码管会闪烁,改变定时器中断间隔为1ms,则无影响。

网友A:
定时器中断时间太短,数码管显示数据还没刷新完成,就要进入定时器中断了。想要不闪烁可以加长定时器的中断时间,或者把数码管显示函数放中断里,或者缩短数码管刷新时间 如缩短延时时间或者去掉延时。

网友B:
数码管扫描周期大于20ms就会发生闪烁,以8位数码管为例,每一位显示时间不大于2.5ms。一般控制在1ms左右。周期过长会发生闪烁,周期过短视觉亮度会下降。

网友C:
人人学会单片机这套教程的框架式编程方式,数码管直接点亮后不管它,只要后面不改变脚的电平,数码管就亮着不变。只需要再等长的时间点 切换下一位显示。这样就不闪烁了。

网友D:
要么是刷新频率不够,要么是驻留时间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