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为什么连不上线?最简单的线路弄俩小时了没弄明白

楼主:
为什么连不上线 最简单的线路弄俩小时了没弄明白,LED3的PIN2连不上P1的PIN2

网友A(2021-05-13):
P1的原理图封装的脚是不是画反了?

网友B:
用快捷键:P+T

网友C:
原理图上的就没接上啊,LED3的正极就没有连上那根线。。。

网友D:
应该是原理图中就没连上,所以导致网络表异常

网友E:
原理图连接的时候 一定要出现 红色的X才表示 网络连接。否则只是摆线

网友F:
我用立创花的一样的原理图,生成的PCB是成功的

网友G:
手动设置网络

网友H:
问题就出在LED3的正极那根线,没有完全闭合。

网友I:
原理图里没连上,连上了PCB里会有飞线的

网友J:
在原理图里设置栅格,大小合适,鼠标放置电气引线到零件引脚端点时会自动“吸引”(捕捉)上去;栅格过小就会出现这种看似引线连接而实际悬空的弊端,栅格太大鼠标操作跳顿不符合操作习惯。多试几下就好了。除了电气引线,放置提示标记绘图等等的线条都不用系统默认的“电”线颜色(蓝色)以免混淆。

网友K:
应该是设置栅格的问题,可以把栅格拉到最小,就可以把led的引脚链接上线了

网友K:
你的设置的栅格和你的led的引脚不合适,导致了引线连接不上,你可以把栅格拉到最小,或者好像可以设置走线不跟着栅格走的

网友L:
谢谢热心的亲们,找到原因了  P1的2PIN和封装的不一样 改了就好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原理图上的就没接上啊,LED3的正极就没有连上那根线。。。

谢谢亲 找到原因了P1的2脚和封装没有对上

网友L:
谢谢亲 找到原因了P1的2脚和封装没有对上

网友L:
引用 网友J:
在原理图里设置栅格,大小合适,鼠标放置电气引线到零件引脚端点时会自动“吸引”(捕捉)上去;栅格过小就 ...

谢谢亲 找到原因了P1的2脚和封装没有对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