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程序把51单片机的RX口设定为上电低电平延期后高电平,然后我就无法再下入新程...

楼主(2021-05-1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看器件说明书,如果是可逆的就可以改回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器件说明书,如果是可逆的就可以改回来

咋改呀,我一烧录软件就一直显示正在识别目标单片机,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单片机一上电RX被拉低,所以导致无法识别吧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咋改呀,我一烧录软件就一直显示正在识别目标单片机,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单片机一上电RX被拉低,所以导致无 ...

把P3.2和P3.3接地后再下载用户程序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P3.2和P3.3接地后再下载用户程序试试。

我试了不行,他刚要下载,然后那个P3-0就被拉低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不行,他刚要下载,然后那个P3-0就被拉低了

不清楚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,可能要把 P1.0/P1.1 短接到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清楚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,可能要把 P1.0/P1.1 短接到地。

就是这种,你说的我都试了,还是这种情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,你说的我都试了,还是这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