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P8266刷固件后AT指令无反应,具体该怎么解决

楼主(2021-05-13):
如题,ESP8266

网友A:
刷了什么固件?如果不是刷AT固件而是别的固件,AT功能就没有了自然就没有反应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了什么固件?如果不是刷AT固件而是别的固件,AT功能就没有了自然就没有反应了

是刷得AT指令,刷之前正常返回(这个很尴尬,因为第一次用这个模块,按照教程来有一个刷固件得东西,不知道刷固件是出问题后才刷,本来没问题得刷了之后没反应了),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

网友A:
串口号和波特率的设置对吗?刷机软件能否连上8266,显示8266的信息?如果能连上换一个固件,最好是换回原厂固件。都是AT固件为什么刷机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号和波特率的设置对吗?刷机软件能否连上8266,显示8266的信息?如果能连上换一个固件,最好是换回原厂 ...

都没问题,就是没有反应

网友B:
固件再刷的时候要慎重,否则会刷成砖头

楼主:
已成功解决,下载了一个清除FLASH得固件,然后需要把固件得地址弄对,下载后可成功返回指令

网友A:
一般情况下软件不是带有清除的功能吗?

网友C:
刷错固件会变砖,要小心操作。 好在esp8266模块便宜10多钱,损失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