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开发板仿真器连接超时的问题

楼主(2021-05-13):
大家好,有个事我弄不明白了向大家请教。
普中的开发板,我的电路板是外扩EEPROM(27c64)把汇编程序写进去,装上AT51或STC51都能正常运行。但我用普中的51仿真器却不能运行。具体现象是单步运行到读取P口时提示通信超时,给我的感觉读所有P口都死在那,但写P口却正常。由于读第一条P口的指令就不行,所以也谈不到后续的程序了。请大家帮帮我分析一下。

网友A:
是不是要把选用外部程序存储器使能。

楼主:
我已经接地了,我就是没想明白,直接用芯片一切正常,用仿真器就不行。

网友B:
不知道在这个论坛的人如此的执着于仿真呢?仿真要用在该用的才能发挥它的作用
你写个汇编还要仿真干嘛呢?
汇编是真心不用仿真的,直接烧录验证是最好的,你没有看到这个论坛经常有"仿真可以,实物却不行"或者"实物可以,仿真却不行"这种问题吗?
像你这种情况,实物可以,仿真却不行,无非就是仿真芯片和实物单片机硬件不一样,或者是仿真软件的设置问题

楼主:
我执着于仿真的原因是我做一个用于测量某个频率的工控电路。但是测频探头是非标件,所以每个探头都需要单独匹配数据。我做的板子就是匹配探头数据的。在匹配过程中就需要在线仿真记录数据。当然我可以写个上位机,但我求教的是为何不能仿真而不是用什么方法替代仿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