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功能单片机电子琴电路+汇编语言源代码

楼主(2021-05-13):
分享一个已验证的多功能电子琴

RS EQU P3.5
RW EQU P3.6
E EQU P3.7
ORG 00H
SJMP MAIN
ORG 00BH
MOV TH0,33H
MOV TL0,34H
CPL P3.4
RETI

;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ORG     001BH
        INC     3CH             ;中断服务,中断计数器加1
        MOV     TH1,#0D8H
        MOV     TL1,#0EFH       ;12M晶振,形成10毫秒中断
       RETI

;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

ORG 30H
MAIN : SETB P3.4           ;关闭扬声器
LCALL CSH1602              ;初始化1602
MOV      TMOD,#11H         ;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模式1
SETB     EA                ;开总中断
SETB     ET0               ;开定时器0中断
HUANYING: MOV P1,#80H      ;欢迎语显示地址
LCALL ENABLE
MOV DPTR,#TAB_HY
MOV 30H,#00
LP: MOV A,30H
MOVC A,@A+DPTR
JZ KEY
LCALL DELAY_100MS
LCALL WRITE_1602
INC 30H
SJMP LP
KEY:   MOV P1,#01H               ;清屏
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MOV P1,#80H
 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 MOV DPTR,#TAB_YANZHOU
       MOV 30H,#00
LP7:   MOV A,30H
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JZ KEY_0
 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 INC 30H
       SJMP LP7
KEY_0: MOV P1,#0C0H                ;音符的显示地址
 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 MOV 38H,#16                 ;写入1602的显示地址指针
       MOV 35H,#2                  ;控制节拍
KEY_1: MOV P2,#0FFH                ;置P2为输入
       JB P2.0,KEY_2               ;K1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0,$
       MOV 36H,#0                  ;装入1的音符码相对地址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2:
       JB P2.1,KEY_3               ;K2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1,$
       MOV 36H,#2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3:
       JB P2.2,KEY_4            ;K3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2,$
       MOV 36H,#4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4:
       JB P2.3,KEY_5            ;K4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3,$
       MOV 36H,#6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5:
       JB P2.4,KEY_6            ;K5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4,$
       MOV 36H,#8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6:
       JB P2.5,KEY_7            ;K6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5,$
       MOV 36H,#10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7:
       JB P2.6,KEY_9            ;K7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6,$
       MOV 36H,#12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KEY_9:
       JB P3.2,KEY_1             ;K9键没按下,重新扫描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3.2,$
       LCALL DELAY_10MS

;-----------播放音乐程序段---------------
       MOV P1,#01H              ;清屏
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MOV P1,#80H
 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 MOV DPTR,#TAB_PLAY
       MOV 30H,#00
LP8:   MOV A,30H
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JZ PLAY
 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 INC 30H
       SJMP LP8
PLAY:  MOV P2,#0FFH              ;置P2为输入
       JB P2.0,PLAY_2            ;K1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MOV DPTR,#TAB_GEQU1                ;存曲目标志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GEQU
PLAY_2:
       JB P2.1,PLAY_3            ;K2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SETB ET1
MOV 3BH,TMOD
MOV      TMOD,#11H
mov dptr,#tab2
mov p1,#0c0h
lcall enable
lcall write1
MOV     DPTR,#DAT2
      LCALL MUSIc0
      CLR TR1
      CLR ET1
      MOV TMOD,3BH
PLAY_3:
      JB P2.2,PLAY_4               ;K3键没按下,转移
SETB ET1
MOV 3BH,TMOD
MOV      TMOD,#11H
mov dptr,#tab1
mov p1,#0c0h
lcall enable
lcall write1
MOV     DPTR,#DAT1
      LCALL MUSIc0
      CLR TR1
      CLR ET1
      MOV TMOD,3BH
PLAY_4:
       JB P2.3,PLAY_9
       MOV R1,#50H
       LCALL BOFANG_LUYIN
PLAY_9: JB P3.2,PLAY               ;K8键没按下,重新扫描
 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 JNB P3.2,$
        LCALL DELAY_10MS

;------------录音程序段---------------
       MOV P1,#01H              ;清屏
       ACALL ENABLE
       MOV P1,#80H
 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 MOV DPTR,#TAB_RECORD
       MOV 30H,#00
LP9:   MOV A,30H
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JZ RECORD_0
 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 INC 30H
       SJMP LP9
RECORD_0: MOV R1,#50H                ;录取音符存放地址
        MOV 35H,#3                 ;控制节拍
        MOV P1,#0C0H               ;音符的显示地址
  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  MOV 38H,#16                 ;写入1602的显示地址指针
;---------写入录音的名字---------
        MOV 30H,#00
C5:     MOV A,30H
        LCALL TAB_RECORDING
        MOV @R1,A
        INC R1
        INC 30H
        CJNE A,#0FEH,C5
RECORD_1: MOV P2,#0FFH                ;置P2为输入
       JB P2.0,RECORD_2               ;K1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0,$
       MOV 36H,#0                  ;装入1的音符码相对地址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                 ;调存音符子程序
RECORD_2:
       JB P2.1,RECORD_3               ;K2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1,$
       MOV 36H,#2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3:
      JB P2.2,RECORD_4            ;K3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2,$
       MOV 36H,#4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4:
       JB P2.3,RECORD_5            ;K4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3,$
       MOV 36H,#6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5:
       JB P2.4,RECORD_6            ;K5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4,$
       MOV 36H,#8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6:
       JB P2.5,RECORD_7            ;K6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5,$
       MOV 36H,#10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7:
       JB P2.6,RECORD_8            ;K7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6,$
       MOV 36H,#12
       LCALL     BOFANG_YF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8:
       JB P2.7,RECORD_9            ;K8键没按下,转移
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JNB P2.7,$
       MOV 36H,#42                 ;休止符标志存36H
       LCALL DELAY_100MS
       LCALL CUNCU
RECORD_9:
          JNB P3.2,J0               ;K8键没按下,重新扫描
          LJMP RECORD_1
J0:       LCALL DELAY_10MS          ;延时消抖
          JNB P3.2,$
          LCALL DELAY_10MS
          MOV @R1,#255              ;写入歌曲结束标志
          LJMP KEY                  ;回演奏模式

;***********子程序区***************
;=======初始化1602显示器========
CSH1602: MOV P3,#0FFH
MOV P1,#01H
ACALL ENABLE
MOV P1,#38H
ACALL ENABLE
MOV P1,#0CH
ACALL ENABLE
MOV P1,#06H
ACALL ENABLE
RET

;====1602发命令子程序====
ENABLE: CLR RS
CLR RW
CLR E
ACALL DELAY_2MS
SETB E
RET

;=====读1602IR中命令子程序======
ENABLE_1: CLR RS
SETB RW
CLR E
ACALL DELAY_2MS
SETB E
RET

;====写数据子程序(1602)====
WRITE_1602: MOV P1,A
SETB RS
CLR RW
CLR E
MOV R5,#50       ;延时100us(12M晶振)
DJNZ R5,$
SETB E
RET

;===========播放一个音符并显示音符和频谱=========
BOFANG_YF: MOV A,36H
      LCALL TAB_YF
      MOV 33H,A
      MOV A,36H
      INC A
      LCALL TAB_YF
      MOV 34H,A
      MOV TH0,33H
      MOV TL0,34H
      SETB TR0                  ;启动定时器0
      MOV A,36H                 ;取音符的显示码
      LCALL TAB_YF1
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EC 38H
      MOV A,36H
      INC A
      LCALL TAB_YF1
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JNZ 38H,D2               ;1602一行没写满,转移
      MOV 30H,#16               ;1602满行清行并从头开始写
      MOV P1,#0C0H
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MOV A,#' '
LP10: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JNZ 30H,LP10
      MOV 38H,#16
      MOV P1,#0C0H
      LCALL ENABLE
;----------显示频谱分析条程序段----------
D2:   MOV A,36H                 ;音符码转换为相应键值
      MOV B,#2
      DIV AB
      ADD A,#1
      MOV 39H,A
      MOV 3AH,39H               ;保护音符码对应的键值
      MOV P1,#85H               ;设定频谱分析条显示初地址
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MOV A,#'>'
D5: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JNZ 39H,D5
;--------控制节拍时长程序段---------
      MOV 37H,35H                   ;保护循环次数控制(节拍)
LP1:  ACALL DELAY_100MS
      DJNZ 35H,LP1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次数控制
      MOV 35H,37H
;---------发音结束,清除频谱分析条------------
      MOV P1,#85H               ;频谱分析条显示的初地址
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MOV A,#' '
      MOV 39H,3AH
D6: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JNZ 39H,D6
      MOV A,#10H                 ;释放音符码显示地址
      CLR C
      SUBB A,38H
      ADD A,#0C0H
      MOV P1,A
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CLR TR0                   ;关定时器0
      RET

;===========播放一个音符并显示频谱=========
BOFANG_YF_1: MOV A,36H
      LCALL TAB_YF
      MOV 33H,A
      MOV A,36H
      INC A
      LCALL TAB_YF
      MOV 34H,A
      MOV TH0,33H
      MOV TL0,34H
      SETB TR0                  ;启动定时器0
;----------显示频谱分析条程序段----------
      MOV A,36H                 ;音符码转换为相应键值
      MOV B,#2
      DIV AB
      ADD A,#1
      MOV 39H,A
      MOV 3AH,39H               ;保护音符码对应的键值
      MOV P1,#85H               ;设定频谱分析条显示初地址
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MOV A,#'>'
D7: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JNZ 39H,D7
;--------控制节拍时长程序段---------
      MOV 37H,35H                   ;保护循环次数控制(节拍)
LP11: ACALL DELAY_100MS
      DJNZ 35H,LP11                  ;延时次数控制
      MOV 35H,37H
;---------发音结束,清除频谱分析条------------
      MOV P1,#85H               ;频谱分析条显示的初地址
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MOV A,#' '
      MOV 39H,3AH
D8: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DJNZ 39H,D8
      CLR TR0                   ;关定时器0
      RET

;============播放一首歌并显示歌名=============
;------(一个音符2字节存储,音符码存低字节,节拍存高字节;254为歌曲名结束标志,255为歌曲结束标志)----------
BOFANG_GEQU: MOV P1,#0C0H                    ;歌名显示地址
             LCALL ENABLE
             MOV 30H,#00
LP2:             MOV A,30H
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INC 30H
             CJNE A,#254,XIANSHI_GEMING
             SJMP C1
XIANSHI_GEMING: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          SJMP LP2
C1:                MOV P1,#0C0H                 ;歌词显示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ALL ENABLE
LP3:                MOV A,30H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               ;取音符码
                CJNE A,#0FFH,C6
                SJMP S0

C6:                CJNE A,#42,C0             ;音符码为休止符不开定时器,直接调用延时
                INC 30H
                MOV A,30H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INC 30H
                MOV 35H,A
LP12:           LCALL DELAY_100MS
                DJNZ 35H,LP12
                SJMP LP3

C0:                MOV 36H,A
                INC 30H
                MOV A,30H
                MOVC A,@A+DPTR
                MOV 35H,A
                INC 30H
                LCALL BOFANG_YF_1
                SJMP LP3
S0:                RET

;============播放一录音并显示歌名和歌词=============
;------(一个音符2字节存储,音符码存低字节,节拍存高字节;254为歌曲名结束标志,255为歌曲结束标志)----------
BOFANG_LUYIN: MOV P1,#0C0H                    ;歌名显示地址
             LCALL ENABLE
LP4:             MOV A,@R1
             INC R1
             CJNE A,#254,XIANSHI_LUYIN
             SJMP C2
XIANSHI_LUYIN: MOV P1,A
                LCALL WRITE_1602
                SJMP LP4
C2:                MOV P1,#0C0H                 ;歌词显示地址
                LCALL ENABLE
LP5:                MOV A,@R1               ;取音符码
                CJNE A,#255,C3
                SJMP S2
C3:                CJNE A,#42,C4             ;音符码为休止符不开定时器,直接调用延时
                INC R1
                MOV A,@R1
                MOV 35H,A
                INC R1
LP6:            LCALL DELAY_100MS
                DJNZ 35H,LP6
                SJMP LP5
C4:             MOV 36H,A
                INC R1
                MOV A,@R1
                MOV 35H,A
                INC R1
                LCALL BOFANG_YF_1
                SJMP LP5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完整代码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