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数显稳压电源设计分享 Proteus仿真代码

楼主:
分享一款数显稳压电源设计资料

/*数字电压表,能在0-5V,0-50V,0-250V之间自动切换量程*/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include <intrins.h>
code uchar TAB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//定义数码管显示数值
uchar str_TME[4]={0,0,0,0,}; //定义数码管显示初始值
unsigned char data1;     //data1用来存放转换以后的数据
sbit dang1=P2^7;
sbit dang2=P2^6;
sbit key1=P0^0;
sbit led1=P1^7;//0-50V指示
sbit led2=P1^6;//0-250V批示
sbit led3=P1^5;//0-5V指示
uchar flag;//用来作量程标志
void delay(uchar ms) //定义ms延迟程序
{
uchar i;
while(ms--)
for(i=0;i<125;i++);
}
uchar tmel=0;
bit sim=1;//转换标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计数器中断函数,用于控制电压转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时间间隔,此程序设定间隔为1S电压转换一次***************/
void  tme_tr0(void)  interrupt 1
{
TL0=0xb0;
TH0=0x3c;
if(++tmel==20)
    {
        tmel=0;
        sim=1;//1S时间到,实现一次电压转换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定义数码管显示(共阳数码管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k1=P1^0;   //第一位
sbit k2=P1^1;   //第二位
sbit k3=P1^2;   //第三位
sbit k4=P1^3;   //第四位
void VAL_xs0()//0-250v显示
{
k1=1; k2=1; k3=1; k4=1;
P3=TAB[str_TME[0]];
k1=0;  //第一位显示
delay(5);
k1=1;
P3=TAB[str_TME[1]];
k2=0; //第二位显示
delay(5);
k2=1;
P3=(TAB[str_TME[2]])&0x7f;//显示小数点
k3=0;  //第三位显示
delay(5);
k3=1;
P3=TAB[str_TME[3]];
k4=0;  //第四位显示
delay(5);
k4=1;
}
void VAL_xs1()//0-50v显示
{
k1=1; k2=1; k3=1; k4=1;
P3=TAB[str_TME[0]];
k1=0;  //第一位显示
delay(5);
k1=1;
P3=(TAB[str_TME[1]])&0x7f;//显示小数点
k2=0; //第二位显示
delay(5);
k2=1;
P3=TAB[str_TME[2]];
k3=0;  //第三位显示
delay(5);
k3=1;
P3=TAB[str_TME[3]];
k4=0;  //第四位显示
delay(5);
k4=1;
}
void VAL_xs2()//0-5v显示
{
k1=1; k2=1; k3=1; k4=1;
P3=(TAB[str_TME[0]])&0x7f;
k1=0;  //第一位显示
delay(5);
k1=1;
P3=TAB[str_TME[1]];//显示小数点
k2=0; //第二位显示
delay(5);
k2=1;
P3=TAB[str_TME[2]];
k3=0;  //第三位显示
delay(5);
k3=1;
P3=TAB[str_TME[3]];
k4=0;  //第四位显示
delay(5);
k4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0832AD转换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bADcs=P2^2;   //片选位
sbit bADcl=P2^1;   //时钟位
sbit bADda=P2^0;   //数据位
void ad(void)
{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bADcs = 0;//当ADC0832未工作时其CS输入端应为高电平,此时芯片禁用,开始工作CS为低电平
         bADcl=0;  //第一个时钟下降沿前da为1,第二个与第三时钟下降沿前的数据为通道选择
         bADda=1;  //选置起始位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//   1down
         bADda=1;   //通道选择第1位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     //   2 down
         bADda=0;   //通道选择第2位,通道选择为1,0选通道0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     //   3 down
         bADda=1;
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bADcl=0;        //   4 down
 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1<<=1;  //从第7位开始,要左移
                 bADcl=0;
                bADcl=1;
                if(bADda==1) data1|=0x01;  //如果输出1,data1最后一位补1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bADcs=1;        //转换完后CS置1
}
void changs()  //转换程序
{
    double sum;
    uchar val_Integer;             //定义整数变量
    unsigned int val_Decimal;      //定义小数变量
   if((dang1==0)&&(dang2==1)) //档位转换(0-100V)
    { flag=0;
      sum=data1*0.0196078*20 ; //扩展50倍
      led1=1;led2=0;led3=1;
      val_Integer=(uchar)sum;
      val_Decimal=(unsigned int)((sum-val_Integer)*10);
      str_TME[3]=val_Decimal;
      str_TME[2]=val_Integer%10;
      str_TME[1]=val_Integer/10%10;
      str_TME[0]=val_Integer/100;
      if((sum<=25)&&(sum>=5))//如果在25V量程,则切换成25V量程
        {
         dang1=1; dang2=0;
        }
       if(sum<5)//小数字时切换成5V量程
        { dang1=0;dang2=0;}
    }
     else if((dang1==1)&(dang2==0))//档位转换(0-25V?
        { flag=1;
      sum=data1*0.0196078*5 ; //扩展5倍
      led2=1;led1=0;led3=1;
      val_Integer=(uchar)sum;
      val_Decimal=(unsigned int)((sum-val_Integer)*100);
      str_TME[3]=val_Decimal%10;
      str_TME[2]=val_Decimal/10;
      str_TME[1]=val_Integer%10;
      str_TME[0]=val_Integer/10;
      if(sum>24.9)//大于25V切换成大量程
        {
           dang1=0; dang2=1;
        }
       if(sum<5)//小于5V切换成5V量程
        { dang1=0;dang2=0;}
    }
     else if((dang1==0)&&(dang2==0))//档位转换(0-5V?
          {  flag=2;
        sum=data1*0.0196078 ;
        led2=1;led1=1;  led3=0;
        val_Integer=(uchar)sum;
        val_Decimal=(unsigned int)((sum-val_Integer)*1000);
        str_TME[3]=val_Decimal%10;
        str_TME[2]=val_Decimal/10%10;
        str_TME[1]=val_Decimal/100;
        str_TME[0]=val_Integer;

        if(sum>4.9)//大于5V切换成25V量程
          { dang1=1;dang2=0;
              if(sum>25)//大于50V切换成250V量程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ng1=0; dang2=1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main()
{
    P1=0xc0;
    IE=0x82;//开中断
    TMOD=0x01;//定时器设置
    IP=0x01;
    TL0=0xb0;//初值
    TH0=0x3c;
    TR0=1;//启动
   dang1=0;dang2=1;
while(1)
    {
       switch(flag)//用flag标志不同量程
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VAL_xs0();//250量程显示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VAL_xs1();//50量程显示
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VAL_xs2();//5V量程显示
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if(sim==1)//1秒到后,实现一次电压转换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ad();   //电压转换
            changs();       //数据转换
            sim=0;
            }
    }
}

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,内含2个代码与仿真,还有一个是电子秤 如有错误请多多指教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