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抢答器相关 求帮助

楼主:
要求和仿真出现的问题如图 不知道是代码/电路问题还是仿真自身的不足

Proteus没有带dp的单管 就用了mpx4
代码如下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code segtab[]=
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
0x83,0xc6,0xa1,0x86,0x8e,0x89,0x8c,0xff,0xbf,0x8d};
uchar dbuf[6]={0,0,0,0,0x12,0x11};
sbit SPK=P1^0;
sbit K1=P2^4;
sbit K2=P2^5;
sbit K3=P2^6;
sbit K4=P2^7;
bit start;

void delay(void)
{   uchar i;
    for(i=0;i<200;i++);
}

void int0(void)interrupt 0
{   start=1;
}

void disp(void)
{  uchar n,bsel;
   bsel=0x01;
   for(n=0;n<6;n++)
   {   P2=bsel;
       P0=segtab[dbuf[n]];
       bsel=_crol_(bsel,1);
       delay();
       P0=0xff;
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uchar i;
    start=0;
    EX0=1;
    IT0=1;
    EA=1;
    while(1)
    {   while(start==0)disp();
       start=0;
       dbuf[5]=0;
       while((P2&0x0f)==0x0f)disp();
       for(i=0;i<10;i++)disp();
       if((P2&0x0f)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if(K1==0)i=1;
           else if(K2==0)i=2;
           else if(K3==0)i=3;
           else if(K4==0)i=4;
           dbuf[5]=i;
           dbuf[i-1]=dbuf[i-1]+1;
   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{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PK=~SP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(2021-05-13):
电路图都不对啊;P2-7经典组接到正极,数码管只用一位的话1234中接一个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图都不对啊;P2-7经典组接到正极,数码管只用一位的话1234中接一个啊

请问P2^7怎么接

网友B:
目前的情况

网友A:
楼主你好,我是小白所以我这肯定没有答案,如果你有时间能否解释一下下面几句都是什么意思呢?
bsel=0x01;
dbuf[5]=0;

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{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PK=~SPK;
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谢谢啦/比心

网友B:
bsel=0x01;//首先点亮最低位
dbuf[5]=0;//按下PULSE键后,数码管显示0

for(i=0;i<200;i++)//产生100个周期为2ms左右的方波
            {   delay();//延时1ms
                SPK=~SPK;//产生方波
            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