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头文件导入KEIL没有成功吗?

楼主:
编译时识别不出P1M1和P1M0,是不是没有成功导入15W的头文件呢?但STC15W408AS这个型号在KEIL里能选择,说明导入没问题吧,左边视窗里又没看到有导入15W的头文件

照论坛里找的帖子写的

照论坛里找的帖子写的

网友A(2021-05-13):
P1M1和P1M0是STC后来加的寄存器,AT系列并没有这些,头文件reg51.h改成stc的。

网友B:
STC很多型号是共用头文件的,STC15W408AS用的头文件STC15F2K60S2.H,可以在Keil页面菜单为目标文件选择设备,正确选择后就可在编辑窗口右击,按其自动推荐的头文件插入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