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74HC245驱动芯片LED驱动电路怎么设计呀?

楼主(2021-05-13):
具体如下图示单片机P2.5接口输出pwm信号,就是一直闪烁的信号,接入一个LDE灯组,但是接入的如果是串联的2个LED灯就可以驱动,一旦连三个就不能驱动了,想请教大佬,哪里错误了,还望指正一下,改正措施。使用的是74HC245驱动芯片。
能否提供一个一个使用这个芯片驱动灯组的电路呀。

这是串联2个LED灯的可以亮
这是串联三个LED灯的无法亮。
请问什么原因呀。大佬可以教一下解决方案吗。
本人基础比较差

网友A:
245 好像是三极管开漏

网友B:
楼主的74HC245用法存疑。74HC245是八路信号双向收发器,虽然可以利用其负载能力驱动LED,但其输出电压最大约等于VCC。而LED正向导通压降1.9~3.2V(随颜色而不同)。所以串联3个LED的正向导通压降大于VCC而处于截止状态,不可能点亮。如果楼主一定要用74HC245输入端并联驱动多只LED,建议在输入端接1个510欧共用上拉电阻,输出端分别接一个240~330欧限流电阻到各自的LED。

网友C:
LED亮的基本电压百度搜搜就明白了。5伏电,只能串联2个LED。

网友D:
直接单片机IO口驱动高低电平,如要LED更亮一些,那就在LED上面加个上拉~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