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关闭allegro关闭project manager 时的默认开启选项?

楼主(2021-05-13):
如何关闭allegro关闭project manager 时的默认开启选项?
1.点file-change product 会提示‘no active suites found for allegro project manager’
2.删除安装路径下的 allegro.ini文件再打开时也不关闭默认开启选项

网友A:
开始,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,找到[HKEY_CLASSES_ROOT\***FILE\shell\open\command] 删掉其中的键值中,完成修改。注:***FILE 是扩展名文件如MP3文件为 MP3FILE(多媒体文件不是open而是play), TXT文件为 TXTFILE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始,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,找到[HKEY_CLASSES_ROOT\***FILE\shell\open\command] 删掉其中的 ...

我这打开file文件很多啊 具体是要删那个file下面的啊 cadence没有找到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