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51单片机的P0口接电阻问题

楼主(2021-05-13):
请问坛中大师,在51单片机的P0口接个上拉1K排阻,为0时 LED显示正常,但是为1时,LED关闭不了,有光显示,只是亮度减弱。请教是啥问题。谢谢老师。 小白一个,添麻烦了。

网友A:
如果用P0接LED低电平点亮就不必另接上拉电阻,LED限流电阻就相当于上拉电阻。

网友B:
人人学会单片机 第3课 IO口结构和最小系统 建议去看看

网友C:
S51内部的电流最好不超过15mA,如果发光管的电压为2.2V那电阻就是(5-2.2)÷15=0.18K,也就是180欧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