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制作这个单片机声音采集的思路是什么?

楼主(2021-05-13):
1、通过单片机采集声音,并在上位机保存为音频文件
2、音频文件的名称通过扫描枪扫条码获得,并且扫描枪是接在单片机上的(不是在上位机)
请问制作这个单片机的思路是什么?

网友A:
网上搜搜都有的应该,看了下AD采样再按音频文件格式保存,https://blog.csdn.net/zhang062061/article/details/113001281  扫码枪根据接口和协议用应该就行,看拿到的数据是扫码结果还是图片,图片的话再解码拿出内容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