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款单片机+三极管驱动的温控小风扇代码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

楼主(2021-05-13):
系统主要设计了一个基于单片机的风扇温控仪,以单片机和DS18B20传感器为核心,具有温度显示和控制风扇转速功能DS18B20传感器,将检测到的温度转化为数字信号,单片机对输入的数字信号进行分析处理,当温度高于上限值时,风扇全速旋转;当温度低于下限时,风扇停转;当温度处于上限值与下限之间时,风扇转速越慢,。图1所示为系统设计结构框图。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q=P3^6;

sbit w4=P2^6;
sbit w3=P2^4;
sbit w2=P2^2;
sbit w1=P2^0;
sbit dp=P0^7;
sbit fs=P3^7;//风扇接口
sbit key_shezhi=P1^5;
sbit key_jia=P1^6;
sbit key_jian=P1^7;
uchar flag_0;
uint t_max=250,t_max_1=300;
uint count=0;
int wendu,t;
uchar spe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速度变量
void delay(uint z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o()//按键处理函数
{
        if(key_shezhi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hezhi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0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0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shezhi)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code table[]={
0xc0,0xf9,0xa4,0xb0, 0x99,0x92,0x82,0xf8, 0x80,0x90,0xbf//0  1  2  3......7  8  9 的字形码
};
uchar code table1[]={
0xc7,0x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L    H   的字形码
};
uint temp,mm;uchar i;float f_temp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小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8b2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8b20()
{
        bit q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
        delay_uint(1);            //15us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给复位脉冲
        delay_uint(80);                //750us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等待
        delay_uint(10);                //110us
        q = 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
        delay_uint(20);                //200us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
}

/*************写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 & 0x01; //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 60us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读取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_18b20()
{
        uchar i,wendu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wendu >>= 1;         //读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f(dq == 1)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读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 |= 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60us       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wendu;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
/*************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***************/
uint read_temp()
{
        uint wendu;
        uchar 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,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,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44);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delay_uint(50);                   //500us
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be);           //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

        EA = 0;
        low = read_18b20();           //读温度低字节
        wendu = read_18b20();  //读温度高字节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wendu <<= 8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
        wendu |= low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
        wendu *= 0.625;               //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
        return wendu;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
}
void display0()
{
        P0=0xff;//消隐
        w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通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if(speed>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speed的值>5则档位显示speed-5,比如speed=6,则显示1档
        P0=table[speed-5];//显示档位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speed的值如果小于5,则显示0档
        P0=table[0];//显示档位
        delay(2);//延迟一会
        w1=1;//关闭第一位数码管

        P0=0xff;//第二位数码管的显示原理及方法同上
        w2=0;
        P0=0xbf;//显示-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2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3=0;
        P0=table[wendu/100];//显示温度十位
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3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4=0;
        P0=table[wendu%100/10];//显示温度各位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4=1;
}
void zi_dong()//自动温控模式
{
//        此函数的目的是将上限和下限的差值平均为5份,每一份对应一个速度值                14-25
        if(wendu<t_ma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小于下限
        spee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速度0档
        else if(wendu>=t_max&&(wendu<(uint)((t_max_1-t_max)/4+t_max)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大于下限并且小于(上限减去下限)除以4加下限
        speed=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档                14-16.75          14-15
        else if((wendu>=(uint)((float)(t_max_1-t_max)/4+t_max))&&(wendu<(uint)((float)(t_max_1-t_max)/2+t_max)))           //温度大于 (上限减去下限)除以4加下限  并且小于(上限减去下限)除以2加下限
        speed=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档                16-19.5                  16-18
        else if((wendu>=(uint)(t_max_1-t_max)/2+t_max)&&(wendu<(uint)((float)((float)(t_max_1-t_max)/4)*3+t_max)))   //温度大于 (上限减去下限)除以2加下限  并且小于(上限减去下限)除以4乘以3加下限
        speed=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档                19-22.25          19-21
        else if((wendu>=(uint)((float)((float)(t_max_1-t_max)/4)*3+t_max))&&wendu<t_max_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大于 (上限减去下限)除以4乘以3加下限  并且小于上限
        speed=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档                22-24                  22-24
        else if(wendu>=t_max_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大于上限
        speed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档                >25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engshan()
{
                uchar m;
        if(m<spee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值小于speed
        f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风扇
        else if(m>=speed)          //否则
        f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风扇

        m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加
        if(m>=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极爱到10,也就是2ms
        m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1()
{
        P0=0xff;//消隐
        w1=0;//选通第一位数码管
        P0=table1[0];//显示   L
        delay(2);//延迟一会
        w1=1;//关闭第一位数码管

        P0=0xff;//第二位数码管显示方法及原理同上
        w2=0;
        P0=0xbf;//显示  -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2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3=0;
        P0=table[t_max/100];//显示设置下限值的十位
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3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4=0;
        P0=table[t_max%100/10];//显示设置下限值的个位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4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2()
{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1=0;
        P0=table1[1];//显示  H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1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2=0;
        P0=0xbf;//显示  -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2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3=0;
        P0=table[t_max_1/100];//显示设置上限值得十位
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3=1;
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4=0;
        P0=table[t_max_1%100/10];//显示设置上限值得个位
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w4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hezhi()
{
        if(flag_0==1)//flag_0==0时,为正常显示。等于1时,为设置下限位值。等2时为设置上限为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==0)//当设置下限位值时,按下加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延迟消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==0)//确认加键已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ax=t_max+10;//对下限位值每次加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max>=t_max_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低温度高于高温度//如果下限位值设置时超过了上限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ax=t_max_1-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则让下限位值-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jia);//松手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n==0)//如果键键按下了,同上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ax=t_max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jia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flag_0==2)//对上限位设置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ax_1=t_max_1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ji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n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jia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ax_1=t_max_1-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_max_1<=t_ma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止高温度小于低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max_1=t_max+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jia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0==0)//flag_0==0时,为正常显示。等于1时,为设置下限位值。等2时为设置上限为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0();//正常显示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0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1();//设置下限时的显示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_0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2();        //设置上限时的显示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read_18b20();//读取温度传感器中的数据

                t=read_temp();//把读出的数据赋给t
                if(t>=0&&t<=1250)  //温度合法范围,不在这个范围就是没有获取到合适的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=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o();//按键处理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//显示处理
                shezhi();//设置按键处理
                fengshan();//风扇处理
                zi_dong();//自动挡风扇处理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