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89c52单片机的P1口上拉电阻

楼主(2021-05-14):
c52的p1口接了lcd1602的rs,rw,e端,还有四枚按键,一个传感器io口,没接上拉电阻之前,lcd乱码,不正常显示,短接rs,rw,e到5v上有时候又会正常,然后自己运行时间长了又会乱码,而且显示正常时按键偶尔能用,偶尔正常,万用表测了p1口,发现按键时,其他的io口也电压变动 。
于是接了10k排阻上拉至5v,目前基本上正常,但是出现过一次乱码情况,短接p1的端口到5v后正常。
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,用的最小系统模块,之前在一家买的,io口都是标准5v,这次在另一家买的,io口各种电压都有,接了排阻也不是很稳定。。。
程序没问题,之前用杜邦线连第一次买的那个最小系统可以正常用!

网友A:
肯定是供电不足,这种情况上拉电阻换3.3K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供电不足,这种情况上拉电阻换3.3K试试

感谢解答,那换4.7K的上拉电阻怎么样呢?

网友B:
P1口 不需要接上拉  找找其他原因吧  比如时序图 具体的 可以看我发的贴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1口 不需要接上拉  找找其他原因吧  比如时序图 具体的 可以看我发的贴子

应该不是时序的问题,在开发板能正常运行,在另一个最小系统接杜邦线用也是正常的,最近芯片涨价挑便宜的买,就出问题了.用万用表测按键接的io口,发现按下按键时,其他io口也会受影响,甚至电压降为0....

网友C:
感觉是LCD的问题,LCD质量不好会经常乱码,烧录进去的字符莫名变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