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55定时电路 3脚一直输出高电平,请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?

楼主:
使用protues仿真没有问题 ,但是板子印刷出来,焊接就用完问题,3脚一直都是高电平

网友A(2021-05-14):
47nF改成47uF的电解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7nF改成47uF的电解试试

我实际使用的就是47uf
但是还是一直输出高电平

网友C:
按原理图看,3脚应该输出的是周期脉冲。由于频率高,人眼观察LED是长亮的。楼主说的3脚一直高电平是用示波器观察的吗

网友A:
如果想使LED出现闪烁的话,可以将47uF的电解加大,如用100uF、220uF分别去试,Vcc的电压用6V或者5V

网友D:
电路没问题,有可能是接线出现错误。仔细查找一下有没有虚焊或者连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