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性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SL4057B

楼主(2021-05-14):
描述

  SL4057B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采用恒定电流/恒定电压线性充电器,并带有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功能,可减少在装配过程导致电池反接引起的芯片损坏。其 SOT23-6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,使得 SL4057B成为便携式应用的理想选择。SL4057B 可以适合 USB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。
 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,加上防倒充电路,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阻和隔离二极管。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调节,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。充电电压固定于 4.2V,而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进行外部设置。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 1/10 时,SL4057B 将自动终止充电循环。
  当输入电压(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)被拿掉时,SL4057B 自动进入一个低电流状态,将电池漏电流降至 2μA 以下。也可将 SL4057B 置于停机模式,从而将供电电流降至 55μA。SL4057B 的其它特点包括充电电流监控器、欠压闭锁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。
  SL4057B 内部集成有防电池反接保护电路,可防止应用中电池反造成的芯片损坏。
  SL4057B采用绿色环保的SOT23-6封装以及最少3个外围器件可有效减小电路PCB布板空间。SL4057B可工作于-40°C to +85°C。
特性
 高达 6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
 无需 MOSFET、检测电阻或隔离二极管
 恒定电流/恒定电压操作,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
 直接从 USB 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
 精度达到 1%的 4.2V 预设充电终止电压
 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
 自动再充电
 充电状态输出引脚
 C/10 充电终止
 停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55μA
 2.9V 涓流充电
 软启动限制浪涌电流
 防电池反接
 SOT23-6 封装
应用范围
 移动电话, PDAs, MP3 播放器
 USB 3G 数据卡
 电池充电电路
 蓝牙应用
 其它手持设备
典型应用